[MM32硬件] 请问 USB OTG 全速接口如何接网口

楼主(2022-11-27):
USB OTG 全速接口如何接网口芯片,有合适的芯片推荐或是设计参考嘛,官网我找了一下没找到,有了解的麻烦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A:
楼主可以使用LAN9500Ai-ABZJ这个芯片,将USB数据转换成网口通信

网友B(2023-01-05):
可以用转换芯片嘛

网友C:
用转换芯片是个不错的方法

网友D:
otg不是读取U盘使用的吗?

网友E:
这个可以实现usb读取网口吗?

网友F:
用带USB接口的网络芯片吧

网友G:
usb可以连接网口的吗?

网友H:
这个没有试过,只是使用spi驱动网口。

网友I:
USB和网口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吧。

网友I:
感觉转不了吧,USB OTG有这个功能吗?

网友J:
为什么不直接选择一个有网口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