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5303如何边充边放电

楼主(2022-11-27):
用PL88101将48V转换成5V,给IP5303;希望IP5303能做到边充边放;
现在的问题是用48V输入时,5303能边充边放;
用usb直接提供5V给IP5303时,只能充没法放电;请教大神指导一下;

                  tyw  注

tyw
去下了啃

楼主:
+Vin(48V)供电时,直接充电同时放电,此时按钮没法关闭输出;USB供电时只能充没法放电,按钮无论怎么按都没有反应;

楼主:
哪位大佬给指点下,多谢

网友A:
usb限流了,你换typec或usb3.0或充电宝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限流了,你换typec或usb3.0或充电宝试试。

刚去验证了下和usb限流没关系;如果把电池拔掉,用usb供电能直接输出,并且也提示充电;电池插上去后,usb供电就不能输出了。用48V转5V给5303就可以边充边放;还有个问题,用usb供电时只能充;此时把usb供电拔掉,电池供电就能放电输出;纠结了。

网友B:
改用5305吧,带边充边放(编辑增加:看资料这个带边充边放功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用5305吧,带边充边放(编辑增加:看资料这个带边充边放功能啊)

的确看资料5303支持边充边放,原理图在上面,48转5V在经过5303就可以,直接5V给5303就不行,不明白问题在哪里,

网友A:
充电电流+工作电流。估计还是usb限流。你用充电宝试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电流+工作电流。估计还是usb限流。你用充电宝试试啊。

直接外部加5V电源,都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的确看资料5303支持边充边放,原理图在上面,48转5V在经过5303就可以,直接5V给5303就不行,不明白问题在 ...

用示波器查看5303的VIN端的波形,对比一下能充和不能充的差异.
另外,输出的功耗先保证足够

网友C:
会不会输入电压低了,毕竟过了个二极管,分压了,试试USB工作的时候,短路二极管看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输入电压低了,毕竟过了个二极管,分压了,试试USB工作的时候,短路二极管看看呗 ...

也试过,不行;

网友D:
看这手册没有边充电边放电功能。那个电感不能同时用作降压和升压用途。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也试过,不行;

USB工作且接电池的时候,测一下USB端口电压有没有跌落,会不会电池充电的电流太大,导致USB电压跌落,VOUT跟VIN的MOS不满足通的条件,测测各个点的电流看看

网友E:
你把3脚加个1K电阻 再接到6脚试试

楼主(2023-01-03):
引用 网友E:
你把3脚加个1K电阻 再接到6脚试试

3脚与6脚串入1K电阻不行,效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