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开关电源中如何选择合适的电感

楼主(2022-11-27):
电感是电路中常见的储能被动元器件,在开关电源的设计中起到滤波,升压,降压等作用。方案设计初期工程师不仅要选择合适的电感值,还要考虑电感可承受的电流,线圈的DCR,机械尺寸,损耗等等。如果对电感的功能不够熟悉,往往会在设计中很被动,耗费大量的时间。

理解电感的功能

电感元器件是开关电源输出端中的LC滤波电路中的“L”在降压转换中,电感的一端是连接到DC输出电压。另一端通过开关频率切换连接到输入电压或GND。

在状态1过程中,电感会通过MOSFET连接到输入电压。在状态2过程中,电感连接到GND。

由于使用了这类的控制器,可以采用两种方式实现电感接地:通过二极管接地或通过MOSFET接地。如果是前一种方式,转化器称为异步方式。后一种方式,转换器就称为同步方式。

在状态1过程中,电感的一端连接到输入电压,另一端连接到输出电压。对于一个降压转换器,输入电压必须比输出电压高,因此会在电感上形成正向压降。

在状态2过程中,原来连接到输入电压的电感一端被连接到地。对于一个降压转换器,输出电压必然为正端,因此会在电感上形成负向的压降。

电感电压计算公式

V=L(dI/dt)

因此,当电感上的电压为正时(状态1),电感上的电流就会增加;当电感上的电压为负时(状态2),电感上的电流就会减小。通过电感的电流如图2所示:

通过上图我们可以看到,流过电感的最大电流为DC电流加开关峰峰电流的一半。上图也称为纹波电流。根据上述的公式,我们可以计算出峰值电流:其中,ton是状态1的时间,T是开关周期,DC为状态1的占空比。

同步转换电路

异步转换电路

Rs为感应电阻阻抗加电感绕线电阻的阻。Vf是肖特基二极管的正向压降。R是Rs加MOSFET导通电阻,R=Rs+Rm。

电感磁芯的饱和度

通过已经计算的电感峰值电流,我们会知道,随着通过电感的电流增加,它的电感量会衰减。这是由于磁芯材料的物理特性决定的。电感量会衰减多少非常关键,重要:如果电感量衰减过大,转换器就不会正常工作了。当通过电(找元器件现货上唯样商城)感的电流大到电感失效的程度,此时的电流称为“饱和电流”。这也是电感的基本参数。

转换电路中的功率电感会有一个饱和曲线非常关键,值得注意。要了解这个概念可以观察实际测量的LvsDC电流的曲线:

当电流增加到一定程度后,电感量就会急剧下降,这就是饱和特性。如果电流再增加,电感就会失效了。

有了这个饱和的特性,我们就可以知道在所有的转换器中为什么都会规定在DC输出电流下的电感值变化范围(△L≤20%或30%),电感规格书上为什么会有Isat这个参数了。由于纹波电流的变化不会严重影响电感量。在所有的应用中都希望纹波电流尽量的小,因为它会影响输出电压的纹波。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总是很关心DC输出电流下的电感量的衰减程度,而会在规格书中忽略纹波电流下的电感量的原因。

开关电源选择合适的电感

电感是开关电源中常用的元件,由于它的电流、电压相位不同,所以理论上损耗为零。电感常为储能元件,具有“来拒去留”的特点,常与电容一起用在输入滤波和输出滤波电路上,用来平滑电流。

电感为磁性元件,自然有磁饱和的问题。有的应用允许电感饱和,有的应用允许电感从一定电流值开始进入饱和,也有的应用不允许电感出现饱和,这要求在具体线路中进行区分。大多数情况下,电感工作在“线性区”,此时电感值为一常数,不随着端电压与电流而变化。但是,开关电源存在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即电感的绕线将导致两个分布参数(或寄生参数),一个是不可避免的绕线电阻,另一个是与绕制工艺、材料有关的分布式杂散电容。杂散电容在低频时影响不大,但随频率的提高而渐显出来,当频率高到某个值以上时,电感也许变成电容特性了。如果将杂散电容“集中”为一个电容,则从电感的等效电路可以看出在某一频率后所呈现的电容特性。

当分析电感在线路中的工作状况时,一定要考虑下面几个特点:

1.当电感L中有电流I流过时,电感储存的能量为:E=0.5×L×I2(1)

2.在一个开关周期中,电感电流的变化(纹波电流峰峰值)与电感两端电压的关系为:V=(L×di)/dt(2)由此可看出,纹波电流的大小跟电感值有关。

3.电感器也有充、放电压过程。电感上的电流与电压的积分(伏·秒)成正比。只要电感电压变化,电流变化率di/dt也将变化;正向电压使电流线性上升,反向电压使电流线性下降。

降压型开关电源的电感选择

降压型开关电源选择电感器时,需要确定最大输入电压、输出电压、电源开关频率、最大纹波电流、占空比。下面说明降压型开关电源电感值的计算,首先假设开关频率为300kHz、输入电压范围12V±10%、输出电流为1A、最大纹波电流300mA。

降压型开关电源的电路图

最大输入电压值为13.2V,对应的占空比为:

D=Vo/Vi=5/13.2=0.379(3)

其中,Vo为输出电压、Vi为输出电压。当开关管导通时,电感器上的电压为:

V=Vi-Vo=8.2V(4)

当开关管关断时,电感器上的电压为:

V=-Vo-Vd=-5.3V(5)

dt=D/F(6)

把公式2/3/6代入公式2得出:

升压型开关电源的电感选择

升压型开关电源的电感值计算,除了占空比与电感电压的关系式有所改变外,其它过程跟降压型开关电源的计算方式一样。假设开关频率为300kHz、输入电压范围5V±10%、输出电流为500mA、效率为80%,则最大纹波电流为450mA,对应的占空比为:D=1-Vi/Vo=1-5.5/12=0.542(7)

升压型开关电源的电路图

当开关管导通时,电感器上的电压为:V=Vi=5.5V(8)当开关管关断时,电感器上的电压为:V=Vo+Vd-Vi=6.8V(9)把公式6/7/8代入公式2得出:

请注意,升压电源与降压电源不同,前者的负载电流并不是一直由电感电流提供。当开关管导通时,电感电流经过开关管流入地,而负载电流由输出电容提供,因此输出电容必须有足够大的储能容量来提供这一期间负载所需的电流。但在开关管关断期间,流经电感的电流除了提供给负载,还给输出电容充电。

一般而言,电感值变大,输出纹波会变小,但电源的动态响应也会相应变差,所以电感值的选取可以根据电路的具体应用要求来调整以达到最理想效果。开关频率的提高可以让电感值变小,从而让电感的物理尺寸变小,节省电路板空间,因此目前的开关电源有往高频发展的趋势,以适应电子产品的体积越来越小的要求。

开关电源的分析与应用

楞次定律相关内容:在直流供电的时候,由于线圈的自感作用,线圈将产生一个自感电动势,此电动势将阻碍线圈电流的增加,所以在通电的一瞬间,电路电流可以认为是0,此时电路全部压降全落在线圈上,然后电流缓慢增加,线圈端电压缓慢下降直到为零,暂态过程结束

在转换器的开关运行中,必须保证电感不处在饱和状态,以确保高效率的能量存储和传递。饱和电感在电路中等同于一个直通DC通路,故不能存储能量,也就会使开关模式转换器的整个设计初衷功亏一篑。在转换器的开关频率已经确定时,与之协同工作的电感必须足够大,并且不能饱和。

开关电源中的电感确定:开关频率低,由于开和关的时间都比较长,因此为了输出不间断的需要,需要把电感值加大点,这样可以让电感可以存储更多的磁场能量。同时,由于每次开关比较长,能量的补充更新没有如频率高时的那样及时,从而电流也就会相对的小点。这个原理也可以用公式来说明:

L=(dt/di)*uL

D=Vo/Vi,降压型占空比D=1-Vi/Vo,升压型占空比

dt=D/F,F=开关频率

di=电流纹波

所以得L=D*uL/(F*di),当F开关频率低时,就需要L大一点;同意当L设大时,其他不变情况下,则纹波电流di就会相对减小在高的开关频率下,加大电感会使电感的阻抗变大,增加功率损耗,使效率降低。同时,在频率不变条件下,一般而言,电感值变大,输出纹波会变小,但电源的动态响应(负载功耗偶尔大偶尔小,在大小变化之间相应慢)也会相应变差,所以电感值的选取可以根据电路的具体应用要求来调整以达到最理想效果。

学习一下相关知识,多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