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EV Board (MM32L0136C7P)测评】macOS/Linux下的VSCode开发调试环境构建

楼主(2022-11-27):
MM32官方为演示代码,提供了多种环境下的包,其中包括Keil和armgcc的。
Keil是个神器,只能在Windows下面使用。在macOS或者Linux环境下,VSCode是不二之选,本篇就是分享一下,在macOS和Linux环境下,MM32开发的一些简单配置。
如果在Windows环境下的VSCode,也可以参考配置。

一、下载armgcc的开发包
先到官方页面:EV Board (MM32L0136C7P)的官方页面为: https://www.mindmotion.com.cn/support/development_tools/evaluation_boards/evboard/mm32l0136c7p/
然后进入在线配置页面,配置Linux环境下面armgcc的包:

生成完成后,下载Board Package即可:

下载完成后,解压备用:

二、安装armgcc
从ARM GCC官方,下载合适的版本:Downloads | GNU Arm Embedded Toolchain Downloads – Arm Developer

三、安装pyocd
  1. pip install pyocd
  2. pyocd -V

四、下载模版工程:
参考官方工程,我在vscode中,进行了简单的配置,作为一个模板工程提供给搭建,简单配置一下,就可以使用了。
cd evb-l0130_armgcc
mkdir -p projects/templates
git clone https://gitee.com/honestqiao/mm32_vscode_template.git
cp -a mm32_vscode_template mm32_my_project
code mm32_my_project

五、修改配置:
主要为以下两个配置中的armgcc工具链的路径,需要注意的是:
此处为bin的父目录路径:

此处为bin路径:

六、编译工程:
使用任务重的Build进行编辑:

编译成功后,可以使用上述任务重的flash进行下载:

七、连接开发板:
我使用的是PWLink2 Lite调试器:

然后使用pyocd检查连接是否正常:

八、调试:
从左则调试面板中,运行MM32 Debug with PyOCD,即可启动调试:

启动后,放行断点,然后自动进入main的断点,然后按Key2,看看是否会再次断点住停下来。

九、花絮:
1. 看到有大佬使用openocd调试MM32,我也尝试过用openocd,功力太浅,没搞定
2. vscode配置中,`targetId`设置为`mm32l073pt`,是因为没有找到mm32l0136c7p的配置,用mm32l073pt替代,目前没有看到不良影响
3. 参考一下,可以做MM32其他工程的配置,不限于MM32L0136C7P。
4. 感谢suyong大佬多番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