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硬件IIC读写EEPROM

楼主(2022-11-27):
看EEPROM的电路原理:

  1. EEPROM使用了PB6和PB7引脚
  2. 我们使用cubeMX配置IIC:
  3.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4199f3175dfa4d4d9b8cb5756cfc1103.png)

楼主:
本次我们不使用DMA和IIC中断模式:

楼主:
由于IIC是寻址类总线协议,我们需要知道从设备的设备地址,内存地址(寄存器地址),数据传输方向(读/写)

楼主:
查看EEPROM数据手册得知:
设备地址位1 0 1 0 A2 A1 A0 R/W
IIC协议规定:读是1 写是0
看下:

楼主:
A0接低电平,A2和A1接低电平
所以读设备地址:1 0 1 0 0 0 0 1 (0xA1)
写设备地址: 1 0 1 0 0 0 0 0 (0xA0)

楼主:
再来看EEPROM数据手册:

楼主:
写字节支持一个一个写,读内存支持连续读
#define SLAVE_ADDRESS_WR 0xA0 //写内存
#define SLAVE_ADDRESS_RD 0xA1 //读内存

uint8_t data[20] = "EEPROM TEST OK";
uint8_t recv[20] = {0};

/***************写内存********/
`void IIC_WRITE_TO_EEPROM(uint16_t MEM_ADDRESS,uint8_t* data,uint16_t len)
{
        uint16_t i = 0;
        for(i = 0;i < len;i++)
        {
                while(HAL_I2C_Mem_Write(&hi2c1,SLAVE_ADDRESS_WR,MEM_ADDRESS,I2C_MEMADD_SIZE_16BIT,data,1,10) != HAL_OK);
                MEM_ADDRESS++;
                data++;
        }

}

/****************读内存******/

void IIC_READ_FROM_EEPROM(uint16_t MEM_ADDRESS,uint8_t* recv,uint16_t len)
{
        while(HAL_I2C_Mem_Read(&hi2c1,SLAVE_ADDRESS_RD,MEM_ADDRESS,I2C_MEMADD_SIZE_16BIT,recv,len,10) != HAL_OK);
}

再来看测试代码部分:

/* USER CODE BEGIN 2 */
        printf("uart init ok\n");
        IIC_WRITE_TO_EEPROM(0,data,20);
        HAL_Delay(500);
        IIC_READ_FROM_EEPROM(0,recv,20);
        HAL_Delay(500);
        printf("recv :%s\n",recv);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5bcf6422b23a47f7948b9500bb6232e6.png )

网友A(2023-03-04):
通过其IIC总线对外部EEPROM读写,编译时出错,找不出原因

网友B:
内部eeprom吗?

网友C:
内部集成EEPROM和使用外部EEPROM有什么区别?

网友D:
可以直接还是用flash的。

网友E:
如何把修改后的固件程序写入在系统的EEPROM中去

网友F:
用的内部flash吗?

网友G:
做一个模拟I2c的实验,这个简单。

网友H:
外接eeprom不如直接存储到flash中了。

网友C:
这个单片机的 性能怎么样

网友I:
这是用的内部flash吗?

网友J(2023-04-05):
可以做一个模拟I2c的实验

网友K:
编译出错那就是代码写的有问题啊

网友L(2023-05-10):
能不能通过i2c读写外部eeprom

网友M:
iic写,器件地址数据地址是多少

网友N:
stm32F407的硬件I2C稳定吗

网友O:
stm32f407需要外接EEPROM吗

网友P:
stm32内部iic读写eeprom有问题吗

网友Q:
话说ST的硬件IIC不是有bug嘛?

网友O:
可以使用HAL库提供的IIC驱动函数,通过硬件IIC总线来读写EEPROM

网友R:
要通过硬件IIC总线来读写EEPROM,需要先准备好相关的硬件接口,并编写相应的代码。

网友S:
STM32 硬件I2C 到底是不是个坑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内部集成EEPROM和使用外部EEPROM有什么区别?

差不多,可以省一个器件的钱

网友T:
I2C EEPROM 的100k/400k速度是指什么?

网友U(2023-12-28):
最好将外部EEPROM直接存储在闪存中。

网友V(2024-03-08):
不影响线路正常工作

网友W:
然而它的作用又可以分为阻抗匹配和减少信号边沿的陡峭程度两点

网友X:
变压器副边不对负载供电

网友Y:
其定义为温度每升高1℃时电阻值发生变化的百分数

网友Z:
最常见的是用它们来创建PCB独立模块,比如Wi-Fi、蓝牙或者核心板模块,

网友AA:
让电子产品电路免受瞬态雷击浪涌与ESD静电的损害。

网友AB:
固有的ESD钳位二极管。

网友AC:
在完成测试后,需要分析测试结果并进行评估

网友AD:
不打坏仪器内部

网友AE:
具体采用灌封胶的种类的性能参数,主要看对电源模块的灌封用的胶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