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电位器 ADC stm32f10x开发

楼主(2022-11-27):
电位器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FxXzM3Nzg4Mzgz,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

2、模块线的连接注意: 一定接 3.3 v ,不然会烧坏 单片机的ADC

楼主:
注意: 一定接 3.3 v ,不然会烧坏 单片机的ADC

楼主:
程序开发

程序链接:
https://download.csdn.net/download/qq_37788383/11887697

楼主:
#include "adc.h"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
实验0:ALIENTEK STM32F103开发板工程模板
注意,这是手册中的调试章节使用的main文件
************************************************/

int main(void)
{
        u16 adcx;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Adc_Init();                                  //ADC初始化

  while(1){
                adcx=Get_Adc_Average(ADC_Channel_1,10);  // adc 采集的电压的的 数值

                printf("%d \r\n",adcx);//显示ADC的值
                printf("\r\n");
                delay_ms(100);
        }
}

网友A(2024-11-08):
PCB也会使电源工作不稳定

网友B:
让PCB顶层和底层一样,将它们通过一些过孔(或通孔)连接

网友C:
输出滤波电容存储来自输出整流器的高频能量

网友D:
电源中都有一个交流电压最大的节点

网友E:
功率开关管交流电流环路

网友F:
一个地是连接控制集成电路和与之相关的无源器件的地

网友G:
传送交流信号的引线要尽可能短且宽

网友H:
引线上的电压降比较大

网友I:
电容工作在额定的纹波电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