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CubeMX配置STM32F407的硬件IIC采集AHT20的温湿度

楼主(2022-11-27):
最近在使用奥松的AHT20对环境温湿度进行采集。本例程采用ST的硬件IIC进行通讯,具体操作如下。
一、ATH20手册连接与注意事项 手册连接:AHT20数据手册
注意事项:
1、手册中器件地址是错误的,如下图:
此器件地址实际应该是0x70,而不是0x38。

楼主:
在使用模拟IIC读取温湿度数值时,一定注意在停止信号前发送“NACK”非应答信号,而中间读取完一个字节发送的是“ACK”应答信号。如下图所示:

楼主:
但是采用HAL库配置的硬件IIC,则直接使用如下两个相关函数即可,无需关注此应答信号。
  1. HAL_StatusTypeDef HAL_I2C_Master_Transmit(I2C_HandleTypeDef *hi2c, uint16_t DevAddress, uint8_t *pData, uint16_t Size, uint32_t Timeout);
  2. HAL_StatusTypeDef HAL_I2C_Master_Receive(I2C_HandleTypeDef *hi2c, uint16_t DevAddress, uint8_t *pData, uint16_t Size, uint32_t Timeout);

楼主:
从此处可以明显体现出硬件IIC的优势。
二、STM32CubeMX配置硬件IIC

使用STM32CubeMX配置硬件IIC,如下图:

楼主:
具体实现代码
1、AHT20.h代码如下:
#ifndef INC_AHT20_H_
#define INC_AHT20_H_

#include "i2c.h"

//****************************************
// 定义 AHT20 命令
//****************************************
#define AHT20_Write             0x00    //读取
#define AHT20_Read              0x01    //写入

  9. //****************************************
  10. // 定义 AHT20 地址
  11. //****************************************
  12. #define AHT20_SLAVE_ADDRESS                0x70                /* I2C从机地址 */

//****************************************
// 定义 AHT20 命令
//****************************************
#define        AHT20_INIT_COMD                  0xBE        //初始化 寄存器地址
#define        AHT20_SoftReset                        0xBA        //软复位 单指令
#define        AHT20_TrigMeasure_COMD        0xAC        //触发测量 寄存器地址

// 存储AHT20传感器信息的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m_AHT20
{
        uint8_t alive;        // 0-器件不存在; 1-器件存在
        uint8_t flag;        // 读取/计算错误标志位。0-读取/计算数据正常; 1-读取/计算设备失败
        uint32_t HT[2];        // 湿度、温度 原始传感器的值(20Bit).

        float RH;                // 湿度,转换单位后的实际值,标准单位%
        float Temp;                // 温度,转换单位后的实际值,标准单位°C
}AHT20_StructureTypedef;

extern  AHT20_StructureTypedef  Humiture;

uint8_t AHT20_Init(void);
void    AHT20_Start_Init(void);
uint8_t AHT20_ReadHT(uint32_t *HT);
uint8_t StandardUnitCon(AHT20_StructureTypedef *aht);
uint8_t AHT20_Get_Value(AHT20_StructureTypedef *p);

#endif /* INC_AHT20_H_ */

楼主:
其中,void AHT20_Start_Init(void);参考奥松官方代码编写,未进行验证。

楼主:
AHT20.c代码如下:
#include "AHT20.h"

AHT20_StructureTypedef  Humiture;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读AHT20 设备状态字
  * @param  void
  * @retval uint8_t 设备状态字
  */
static uint8_t AHT20_ReadStatusCmd(void)
{
        uint8_t tmp = 0;
    HAL_I2C_Master_Receive(&hi2c1, AHT20_SLAVE_ADDRESS, &tmp, 1, 0xFFFF);
        return tmp;
}

/**
  * @brief  读AHT20 设备状态字 中的Bit3: 校准使能位
  * @param  void
  * @retval uint8_t 校准使能位:1 - 已校准; 0 - 未校准
  */
static uint8_t AHT20_ReadCalEnableCmd(void)
{
        uint8_t tmp = 0;
        tmp = AHT20_ReadStatusCmd();
        return (tmp>>3)&0x01;
}

/**
  * @brief  读AHT20 设备状态字 中的Bit7: 忙标志
  * @param  void
  * @retval uint8_t 忙标志:1 - 设备忙; 0 - 设备空闲
  */
static uint8_t AHT20_ReadBusyCmd(void)
{
        uint8_t tmp = 0;
        tmp = AHT20_ReadStatusCmd();
        return (tmp>>7)&0x01;
}

/**
  * @brief  AHT20 芯片初始化命令
  * @param  void
  * @retval void
  */
static void AHT20_IcInitCmd(void)
{
        uint8_t tmp = AHT20_INIT_COMD;
        HAL_I2C_Master_Transmit(&hi2c1, AHT20_SLAVE_ADDRESS, &tmp, 1, 0xFFFF);
}

/**
  * @brief  AHT20 软复位命令
  * @param  void
  * @retval void
  */
static void AHT20_SoftResetCmd(void)
{
        uint8_t tmp = AHT20_SoftReset;
        HAL_I2C_Master_Transmit(&hi2c1, AHT20_SLAVE_ADDRESS, &tmp, 1, 0xFFFF);
}

/**
  * @brief  AHT20 触发测量命令
  * @param  void
  * @retval void
  */
static void AHT20_TrigMeasureCmd(void)
{
    static uint8_t tmp[3] = {AHT20_TrigMeasure_COMD, 0x33, 0x00};
        HAL_I2C_Master_Transmit(&hi2c1, AHT20_SLAVE_ADDRESS, tmp, 3, 0xFFFF);
}

/**
  * @brief  AHT20 设备初始化
  * @param  void
  * @retval uint8_t:0 - 初始化AHT20设备成功; 1 - 初始化AHT20失败,可能设备不存在或器件已损坏
  */
uint8_t AHT20_Init(void)
{
        uint8_t rcnt = 2+1;//软复位命令 重试次数,2次
        uint8_t icnt = 2+1;//初始化命令 重试次数,2次

        while(--rcnt)
        {
                icnt = 2+1;

                HAL_Delay(40);//上电后要等待40ms
                // 读取温湿度之前,首先检查[校准使能位]是否为1
                while((!AHT20_ReadCalEnableCmd()) && (--icnt))// 2次重试机会
                {
                        HAL_Delay(1);
                        // 如果不为1,要发送初始化命令
                        AHT20_IcInitCmd();
                        HAL_Delay(40);//这个时间手册没说,按上电时间算40ms
                }

                if(icnt)//[校准使能位]为1,校准正常
                {
                        break;//退出rcnt循环
                }
                else//[校准使能位]为0,校准错误
                {
                        AHT20_SoftResetCmd();//软复位AHT20器件,重试
                        HAL_Delay(20);//这个时间手册标明不超过20ms.
                }
        }

        if(rcnt)
        {
                return 0;// AHT20设备初始化正常
        }
        else
        {
                return 1;// AHT20设备初始化失败
        }
}

/**
  * @brief  AHT20 寄存器复位
  * @param  void
  * @retval void
  */
static void AHT20_Register_Reset(uint8_t addr)
{
  uint8_t  iic_tx[3] = {0}, iic_rx[3] = {0};

  iic_tx[0] = addr;
  HAL_I2C_Master_Transmit(&hi2c1, AHT20_SLAVE_ADDRESS, iic_tx, 3, 0xFFFF);
  HAL_Delay(5);
  HAL_I2C_Master_Receive(&hi2c1, AHT20_SLAVE_ADDRESS, iic_rx, 3, 0xFFFF);
  HAL_Delay(10);
  iic_tx[0] = 0xB0 | addr;
  iic_tx[1] = iic_rx[1];
  iic_tx[2] = iic_rx[2];
  HAL_I2C_Master_Transmit(&hi2c1, AHT20_SLAVE_ADDRESS, iic_tx, 3, 0xFFFF);
  HAL_Delay(10);
}

/**
  * @brief  AHT20 设备开始初始化
  * @param  void
  * @retval void
  */
void AHT20_Start_Init(void)
{
  static uint8_t    temp[3] = {0x1B, 0x1C, 0x1E}, i;
  for(i = 0; i < 3; i++)
  {
    AHT20_Register_Reset(temp[i]);
  }
}

/**
  * @brief  AHT20 设备读取 相对湿度和温度(原始数据20Bit)
  * @param  uint32_t *HT:存储20Bit原始数据的uint32数组
  * @retval uint8_t:0-读取数据正常; 1-读取设备失败,设备一直处于忙状态,不能获取数据
  */
uint8_t AHT20_ReadHT(uint32_t *HT)
{
        uint8_t cnt=3+1;//忙标志 重试次数,3次
        uint8_t tmp[6];
        uint32_t RetuData = 0;

        // 发送触发测量命令
        AHT20_TrigMeasureCmd();

        do{
                HAL_Delay(75);//等待75ms待测量完成,忙标志Bit7为0
        }while(AHT20_ReadBusyCmd() && (--cnt));//重试3次

        if(cnt)//设备闲,可以读温湿度数据
        {
                HAL_Delay(5);
                // 读温湿度数据
        HAL_I2C_Master_Receive(&hi2c1, AHT20_SLAVE_ADDRESS, tmp, 6, 0XFFFF);
                // 计算相对湿度RH。原始值,未计算为标准单位%。
                RetuData = 0;
                RetuData = (RetuData|tmp[1]) << 8;
                RetuData = (RetuData|tmp[2]) << 8;
                RetuData = (RetuData|tmp[3]);
                RetuData = RetuData >> 4;
                HT[0] = RetuData;

                // 计算温度T。原始值,未计算为标准单位°C。
                RetuData = 0;
                RetuData = (RetuData|tmp[3]) << 8;
                RetuData = (RetuData|tmp[4]) << 8;
                RetuData = (RetuData|tmp[5]);
                RetuData = RetuData&0xfffff;
                HT[1] = RetuData;

                return 0;
        }
        else//设备忙,返回读取失败
        {
                return 1;
        }
}

/**
  * @brief  AHT20 温湿度信号转换(由20Bit原始数据,转换为标准单位RH=%,T=°C)
  * @param  struct m_AHT20* aht:存储AHT20传感器信息的结构体
  * @retval uint8_t:0-计算数据正常; 1-计算数据失败,计算值超出元件手册规格范围
  */
uint8_t StandardUnitCon(AHT20_StructureTypedef *aht)
{
        aht->RH = (double)aht->HT[0] *100 / 1048576;//2^20=1048576 //原式:(double)aht->HT[0] / 1048576 *100,为了浮点精度改为现在的
        aht->Temp = (double)aht->HT[1] *200 / 1048576 -50;

        //限幅,RH=0~100%; Temp=-40~85°C
        if((aht->RH >=0)&&(aht->RH <=100) && (aht->Temp >=-40)&&(aht->Temp <=85))
        {
                aht->flag = 0;
                return 0;//测量数据正常
        }
        else
        {
                aht->flag = 1;
                return 1;//测量数据超出范围,错误
        }
}

/**
  * @brief  AHT20 温湿度信号转换(由20Bit原始数据,转换为标准单位RH=%,T=°C)
  * @param  struct m_AHT20* aht:存储AHT20传感器信息的结构体
  * @retval uint8_t:0-计算数据正常; 1-计算数据失败,计算值超出元件手册规格范围
  */
uint8_t AHT20_Get_Value(AHT20_StructureTypedef *p)
{
  uint8_t   temp = 0;

  temp = AHT20_ReadHT(p->HT);

  if(temp == 0)
  {
    temp = StandardUnitCon(p);
  }

  return temp;
}

楼主:
main.c代码如下: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I2C1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if(AHT20_Init() != 0)
  {
    Humiture.alive = 0;
    printf("AHT20 Initialization failed\r\n");
  }
  else
  {
    Humiture.alive = 1;
    printf("AHT20 Initialization succeeded\r\n");
  }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AHT20_Get_Value(&Humiture);
    printf("environment temperature is : %.2f;\r\nenvironment humidity is : %.2f",Humiture.Temp, Humiture.RH);
    HAL_Delay(1000);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
  /* USER CODE END 3 */
}

楼主:
以上代码均已验证可用。

楼主:
试验结果如下图:

网友A:
硬件iic会不会有bug呢?

网友B:
怎么计算是否需要应答信号?

网友C:
HAL做硬件简单了很多。

网友D:
硬件iic确实有点问题,建议用模拟的

网友C:
AHT20和sht30一样的吗?

网友E:
这个应用用硬件iic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F:
AHT20的测量温度范围是多少?

网友G:
这个的温度井独自怎么样

网友H:
相关手册能方便发一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