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EV Board (MM32L0136C7P)测评】+ LCD屏显示驱动的探索

楼主(2022-11-28):
#申请原创#
EVB-L0130开发板上,最直观的显示器件是LCD屏。但在官方的例程中却并没有直接给出一个可供调用的显示函数,所提供的只是一个点亮各笔段的演示程序,要实现数据的显示功能,只有自己动手去解决了。
该显示屏的显示面板如图1所示,但从点亮笔段的演示中可以发现并不是所有的笔段都能点亮的。
图1 显示面板
此外,通过实测该LCD屏的相关资料介绍与实际情况也是存在出入的,见表1和表2所示。
表1 相关资料的内容
表2 实测的内容
为获得表2的内容,可通过如下的程序来实现:
int main(void)
{
    BOARD_Init();
    app_slcd_init();
    GPIO_Init_Type gpio_init;
    gpio_init.Pins  = GPIO_PIN_5;
    gpio_init.PinMode  = GPIO_PinMode_In_PullUp;
    gpio_init.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
    app_slcd_display();
    while(1);
}

void app_slcd_display(void)
{
        uint32_t p;
        p=1;
        while(1)
        {
           /* Clear all segment bits. */
          SLCD_ClearAllSegBits(BOARD_SLCD_PORT);
          for (uint32_t com_x = 0u; com_x < BOARD_SLCD_COM_NUM; com_x++)
          {
             app_slcd_seg_bits[0u] = 0u;
             app_slcd_seg_bits[1u] = 0u;
             for (uint32_t seg_y = p; seg_y < p+1; seg_y++)
             {
                if (app_slcd_seg_pin_buff[seg_y] < 32u)
                {
                    app_slcd_seg_bits[0u] |= (1u << app_slcd_seg_pin_buff[seg_y] );
                }
                else
                {
                    app_slcd_seg_bits[1u] |= (1u << (app_slcd_seg_pin_buff[seg_y] - 32u) );
                }
                SLCD_SetCOMxSegBits(BOARD_SLCD_PORT, com_x, (uint32_t * )app_slcd_seg_bits);
                app_delay(200u);
            }
        }
        while( GPIO_ReadInDataBit(BOARD_KEY0_GPIO_PORT, BOARD_KEY0_GPIO_PIN)==1);
        if(p<28) p=p+1;
        app_delay(100u);
        }
}

在编译下载程序后,每按下一次K2键,就显示出对应笔段的内容,以便分析和使用。
借助表2的帮助,可通过下面的程序来实现数字的显示测试:
数字符号显示:
int main(void)
{
        BOARD_Init();
        app_slcd_init();
        app_display(0);
        app_delay(500);
        app_display(1);
        app_delay(500);
        app_display(2);
        app_delay(500);
        app_display(3);
        app_delay(500);
        app_display(4);
        app_delay(500);
        app_display(5);
        app_delay(500);
        app_display(6);
        app_delay(500);
        app_display(7);
        app_delay(500);
        app_display(8);
        app_delay(500);
        app_display(9);
        app_delay(500);
        while(1);
}

void app_display(char ch)
{
          unsigned char n,w;
          unsigned char tab[10]={0xbe,0x06,0x7c,0x5e,0xc6,0xda,0xfa,0x0e,0xfe,0xde};
          w=tab[ch];
          SLCD_ClearAllSegBits(BOARD_SLCD_PORT);
          app_slcd_seg_bits[0u] = 0u;
          app_slcd_seg_bits[1u] = 0u;
          for (uint32_t com_x = 0u; com_x < BOARD_SLCD_COM_NUM; com_x++)
          {
                        if((w&0x01)==1) app_slcd_seg_bits[0u] |= (1u << app_slcd_seg_pin_buff[5] );
                        else  app_slcd_seg_bits[0u] &= (~(1u << app_slcd_seg_pin_buff[5] ));
                        if((w&0x10)!=0) app_slcd_seg_bits[0u] |= (1u << app_slcd_seg_pin_buff[1] );
                        else  app_slcd_seg_bits[0u] &= (~(1u << app_slcd_seg_pin_buff[1] ));
                        SLCD_SetCOMxSegBits(BOARD_SLCD_PORT, com_x, (uint32_t * )app_slcd_seg_bits);
                        w=w>>1;
          }
}

在显示数据时,常离不开小数点的实验,控制小数点的测试语句如下:
LCD_DisplayNumber(1,6,0);
app_delay(500);
LCD_DisplayNumber(1,8,0);
app_delay(500);
控制小数点的关键程序为:
for (uint32_t com_x = 0u; com_x < BOARD_SLCD_COM_NUM; com_x++)
{
        if((w&0x01)==1) app_slcd_seg_bits[0u] |= (1u << app_slcd_seg_pin_buff[k] );
        else  app_slcd_seg_bits[0u] &= (~(1u << app_slcd_seg_pin_buff[k] ));
        if((w&0x10)!=0) app_slcd_seg_bits[0u] |= (1u << app_slcd_seg_pin_buff[j] );
        else  app_slcd_seg_bits[0u] &= (~(1u << app_slcd_seg_pin_buff[j] ));
        if((Point==1)&&(com_x==0)) app_slcd_seg_bits[0u] |= (1u << app_slcd_seg_pin_buff[k]);
        SLCD_SetCOMxSegBits(BOARD_SLCD_PORT, com_x, (uint32_t * )app_slcd_seg_bits);
        w=w>>1;
}

实现多个小号数字出现的程序为:
int main(void)
{
          BOARD_Init();
          app_slcd_init();
          SLCD_ClearAllSegBits(BOARD_SLCD_PORT);
          app_slcd_seg_bits[0u] = 0u;
          app_slcd_seg_bits[1u] = 0u;
          LCD_DisplayNumber(1,8,0);
          app_delay(500);
          LCD_DisplayNumber(2,0,0);
          while(1);
}

测试多个大号数字出现的语句为:
           app_delay(500);
           LCD_DisplayNumberD(5,0,1);
           app_delay(500);
           LCD_DisplayNumberD(6,5,0);

           app_delay(500);
           LCD_DisplayNumberD(7,2,1);
           app_delay(500);
           LCD_DisplayNumberD(8,3,0);

           app_delay(500);
           LCD_DisplayNumberD(9,4,1);
           app_delay(500);
           LCD_DisplayNumberD(10,9,0);

实现大号数字显示的函数为:
void LCD_DisplayNumberD(uint8_t Index,char ch,uint8_t Point)
{
          char j,k;
          uint8_t w;
          unsigned char tab[10]={0xd7,0x06,0xe3,0xa7,0x36,0xb5,0xe5,0x07,0xf7,0xb7};
          w=tab[ch];
          if(Index==5)
          {
                  j=6;
                  k=7;
          }
          if(Index==6)
          {
                  j=8;
                  k=9;
          }
          if(Index==7)
          {
                  j=13;
                  k=14;
          }
          if(Index==8)
          {
                  j=18;
                  k=17;
          }
          if(Index==9)
          {
                  j=20;
                  k=19;
          }
           if(Index==10)
           {
                  j=26;
                  k=27;
          }
          app_slcd_seg_bits[0u] = 0u;
          for (uint32_t com_x = 0u; com_x < BOARD_SLCD_COM_NUM; com_x++)
          {
                     if((w&0x01)==1) app_slcd_seg_bits[0u] |= (1u << app_slcd_seg_pin_buff[k] );
                     else  app_slcd_seg_bits[0u] &= (~(1u << app_slcd_seg_pin_buff[k] ));
                     if((w&0x10)!=0) app_slcd_seg_bits[0u] |= (1u << app_slcd_seg_pin_buff[j] );
                     else  app_slcd_seg_bits[0u] &= (~(1u << app_slcd_seg_pin_buff[j] ));
                     if(Point==1)
                     {
                                 if ( com_x == 3u)  app_slcd_seg_bits[0u] |= (1u << app_slcd_seg_pin_buff[k]);
                     }
                    SLCD_SetCOMxSegBits(BOARD_SLCD_PORT, com_x, (uint32_t * )app_slcd_seg_bits);
                    w=w>>1;
     }
}

在与ADC相配合进行采集数据显示时,其效果如图2所示。

图2  显示采集数据

这样我们就可以利用LCD屏来进行人机交互了,而无需全部倚仗着串口的帮助。

网友A:
测试不错,支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不错,支持一下

感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