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分享一个经典面试题。。。。

楼主(2022-11-28):
电路如图,求中间点电压值?结果不是0.5V是0.707。
大佬可以分享一下计算过程?

PS:阻抗关系代数形式:Z=R+jX

我去~想了半天

网友A:
就是个复数计算问题
电流I=U/X=1/(1+j)=0.5-0.5j
电容上面电压=I*X=(0.5-0.5j)*j=0.5+0.5j
电压的模就是根号(0.5^2+0.5^2)=0.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