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CH573F主机例程

楼主:
问题一:
主机在进入扫描从机的状态后不会自己退出,确定设置了扫描时长1.5秒的,等了十几秒还未见去匹配从机地址

然后在打印地址的地方加了这句代码就能停止扫描去匹配从机地址连接从机了

连上从机出现了第二个问题,就是下面这个

问题二:
调试程序过程中,主机模式下突然出问题了,主机程序central例程,从机程序peripheral例程,如下图

开始觉得可能是修改程序导致的,后面重新解压了例程还是一样的结果。然后重装了编译器,重新解压了更换了库文件还是不行。

楼主(2022-11-28):
第二个问题图片是这个

网友A(点评):
可以下载官网最新更新的例程包测试看看。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从官网下载了最新的例程包,还是一样的。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找到问题了,原本改了程序用PA11做按键,高低电平选工作模式的,然后用线把PA11和GND短接的,后面测试例程一直没取掉,现在把线取了PA11悬空就好了。为什么会这样啊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PA11是外部低频晶体的引脚,使用主机模式启用了外部32k晶体,将PA11一直接地会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