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stm32在烧录程序时按下复位按钮,导致下载器检测不到

楼主(2022-11-28):
另一个stm32f103c8系列的板子烧录没问题,
线接的是对的

DAP和ST-Link都试过了,没用
电脑也重启过

是不是要芯片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
找到问题了,是电源供电问题

网友A:
发错版块了, 应该发ST的板块, 有权限的版主可以转移一下板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