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生态] 国民N32系列MCU FAQ

楼主(2022-11-28):
#技术资源#
       本贴的文档主要统计了国民技术N32系列32 位 通用安全MCU、蓝牙芯片在使用过程中用户常见的疑问点或容易出错的功能,并对这些问题给出了解答,目的在于为后继的开发着铺平道路,降低开发难度,提高开发效率。

        本贴长期更新,多多关注!!!

N32G03x芯片FAQ文档 V1.1.pdf

N32WB452芯片FAQ文档 .pdf

网友A:
请问N32G457系列的ETHnet功能是否可靠能用?有没有相关开发板?国民技术淘宝店有相关开发板介绍,但是还没上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N32G457系列的ETHnet功能是否可靠能用?有没有相关开发板?国民技术淘宝店有相关开发板介绍,但是还没 ...

功能当然是没有问题的,后续会在淘宝官方旗舰店上线全功能开发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功能当然是没有问题的,后续会在淘宝官方旗舰店上线全功能开发板

有没有什么板子,推荐一下,我先跑跑Ethnet程序的。

网友B:
您可加我微信,17722508231

网友C:
当前的G455固件库没有xfmc功能了???

楼主:
新增N32WB031、N32WB452两款蓝牙芯片的FAQ,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啦

网友D(2023-01-04):
N32G4FRHEQ7这款芯片的dvp在不接外部flash的情况下,可以驱动多少分辨率的cmos摄像头,我看你们官方的全功能板是30万像素的,不知道有没有用外部的flash

网友E:
N32G4FRHE PA15和PB4的复用GPIO后,输出一直为高电平,请问有解决方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N32G4FRHE PA15和PB4的复用GPIO后,输出一直为高电平,请问有解决方案吗?

确认成功配置为GPIO了吗?需要在配置前调用GPIO_ConfigPinRemap函数,然后才能成功配置。因为这两个引脚默认都是输入上拉模式,所以没有配置成功的话测起来是高电平

网友F:
   LPUART 在低功耗睡眠时,配置为TX + CTS,2400bps, 中断模式。从机收到N32L031的发送信号后,以模拟IO接收:
  1.  从机拉低CTS,开始查询起始位,超时500us退出并拉高CTS。
  2.  拉高CTS,从机接收完8it数据,发送停止位。
  3.  延时250us.
  3.  重复步骤1,2,  3直至接收完成。

  上面的接收方式,在屏蔽睡眠程序ns_sleep() 后接收正常. 一旦启用ns_sleep(),示波器通常只能看到第一个字节起始位,无法正确发送数据。

网友G(2023-02-24):
N32G030芯片想实现一个精确的us级延时,时钟用得HSI+PLL,用定时器出来的时间误差很大,配置systick时间也不太对,你们有现成的demo可以参考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确认成功配置为GPIO了吗?需要在配置前调用GPIO_ConfigPinRemap函数,然后才能成功配置。因为这两个引脚 ...

解决了。官方的例程里饶了几个循环,和手册上有一些矛盾。改过就好了

网友H(2023-04-19):
ADC输入电阻的计算问题.
数据手册写的
Rin<Ts/(Fadc*Cadc*Ln(2^14)) -Radc
如果希望1Mmsp的采样率,设置Fadc = 18Mhz,Cadc取最大值= 30pF,计算Ln(2^14)约等于9.7带入:

Rin < Ts/(18MHz*30PF*9.7)-800Ω;方程两边同除以1000,取值单位位千欧.
Rin < Ts/(5.238) -0.8  因为转换时间12个周期,要保证1M采样率Ts最大只能6个周期
Rin<0.345KΩ 对不对?

如果要采集的信号源不满足这个要求,我在ADC输入端口放置一个足够大的电容,比如10nF,那么是不是输入电阻可以认为=0?
另外,如果扫描采样其他通道时ADC电容余电是不是会影响采样结果?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I:
请问下咱们的MCU 可以烧录完自动reset吗?不需要手动重新上电或者按RESET按键

网友J(2023-05-29):
请问,N32G45x编码器输入最高频率是多少?不知道是不是我设置不对,我最高只能输入1M多一点,定时器时钟已经调到最高了

    /*****************************************************************/
    /* Enable clock */
    /*****************************************************************/
    RCC_EnableAPB2PeriphClk(RCC_APB2_PERIPH_TIM1, ENABLE);
    RCC_EnableAPB2PeriphClk(RCC_APB2_PERIPH_AFIO | RCC_APB2_PERIPH_GPIOA , ENABLE);

    NVIC_InitType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1_UP_IRQn;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GPIO_InitStructure);
    //PA8 - Encode Signal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Peripheral(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PA9 - Encode Signal2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Peripheral(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 TIMX configuration */
    /*****************************************************************/
    TIM_TimeBaseInitType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ICInitType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DeInit(TIM1);
    TIM_InitTimBaseStruct(&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Period = ENCODER_TIM_PERIOD - 1;
    TIM_TimeBaseStructure.Prescaler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ClkDiv = TIM_CLK_DIV1;
    TIM_TimeBaseStructure.CntMode = TIM_CNT_MODE_UP;
    TIM_InitTimeBase(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ConfigEncoderInterface(TIM1, TIM_ENCODE_MODE_TI12, TIM_IC_POLARITY_RISING, TIM_IC_POLARITY_RISING);
    TIM_InitIcStruct(&TIM_ICInitStructure);
    TIM_ICInitStructure.IcPolarity = TIM_IC_POLARITY_RISING;
    TIM_ICInitStructure.IcFilter = 6;
    TIM_ICInitStructure.Channel = TIM_CH_1;
    TIM_ICInit(TIM1,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ICInitStructure.Channel = TIM_CH_2;
    TIM_ICInit(TIM1,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ConfigArPreload(TIM1, ENABLE);
    TIM_SetCnt(TIM1, 0);

    TIM_ConfigInt(TIM1, TIM_INT_UPDATE, DISABLE);
    TIM_ClearFlag(TIM1, TIM_FLAG_UPDATE);
    TIM_ConfigInt(TIM1, TIM_INT_UPDATE, ENABLE);

    TIM_Enable(TIM1, ENABLE);

网友K:
我看到有个FOTA的包,怎样才能获取?是需要付费吗?

网友L:
N32l406芯片读写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