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助:求脉冲展宽电路

楼主:
求脉冲展宽电路,
我通过电容充放电方式,对ns级脉冲信号,可以展宽至ms级,但是脉宽展宽是非线性的,
求一个线性的脉宽展宽电路
这是我的电路,求指导:

网友A(2022-11-28):
用恒流充电就可以得到线性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恒流充电就可以得到线性的了

非常感谢,恒流应该是线性的,但电路会有些复杂,还要做两个恒流,一个充电 一个放电,不太好处理,

我网上查有类似积分的电路,但一直没有找到具体电路图

网友B:
用单稳态电路,74LS221

网友C:
对的,很多单稳可以用,线性的比较多,脉宽可以通过计算。
简单的555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的,很多单稳可以用,线性的比较多,脉宽可以通过计算。
简单的555就行。 ...

非常感谢!,我网上查查单稳电路,如果有电路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D:
1ns扩展到1ms,与100ns扩展到1ms电路是不一的。楼主需求到底如何,是否可以说得更准确点?

网友E:
这要求有点像万用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1ns扩展到1ms,与100ns扩展到1ms电路是不一的。楼主需求到底如何,是否可以说得更准确点? ...

要求不高 就按100ns 扩展到1ms,主要是为了更好测量脉冲宽度,

网友D:
引用 楼主:
要求不高 就按100ns 扩展到1ms,主要是为了更好测量脉冲宽度,

楼主:
这个电路得到的是一个固定宽度的脉冲,输出脉冲不能随着输入脉冲的宽度,按比例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