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03x] N32G030/G031/G032 IAP升级 串口+DMA+NZDownloadTool

楼主(2022-11-28):
国民MCUN32G030,N32G031,N32G032可以的IAP简单升级程序。
基于N32G031C8L7开发板。
匹配NZDownloadTool.exe上位机,支持以下指令。参考文档为《UG_N32G031 BOOT使用指南V1.1.pdf》文件下载地址:文件资源管理器输入ftp://58.250.18.138
/*国民技术BOOT 命令*/
#defineCMD_SET_BR              0x01      //设置串口波特率(仅使用串口时有效)
#defineCMD_GET_INF             0x10      //读取芯片型号索引、BOOT 版本号、芯片 ID
#defineCMD_FLASH_ERASE         0x30      //擦除 FLASH
#defineCMD_FLASH_DWNLD         0x31      //下载用户程序到 FLASH
#defineCMD_DATA_CRC_CHECK      0x32      //CRC 校验下载用户程序
#defineCMD_OPT_RW              0x40      //读取/配置选项字节(包含了读保护等级、FLASH 页写保护、Data0/1 配置等)
#defineCMD_SYS_RESET           0x50      //系统复位
#defineCMD_APP_GO              0x51      //跳转到用户区执行程
注意事项:
1、程序仅供参考!!!
2、上电检测是否需要跳转,现在时根据按键标志位,可以自由更改。跳转前没有检测程序完整性,程序完整性目前只在升级完成之后做一次CRC校验。
3、采用串口+DMA方式接受不定长数据,最大长度目前为256字节。
4、使用硬件CRC校验。
5、程序跳转之前先关闭所有中断。
6、默认波特率和上位机一致9600,可以根据上位机可以自动更改。
7、在配置选项字节时,如果解除读保护则会擦除程序自身!!!未打开L2保护配置,如果需要自行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