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运放输入端大电阻接地的原因

楼主(2022-11-28):
这里为什么要加这么大的电阻呀

网友A:
一个傻子设计出来的电路,一百个诸葛亮也解释不了。能用就行了,问那么多纯属自寻烦恼。

网友B:
非常怀疑LED2能点亮,或者不是普通的LED。

网友C:
LED2应该是光电池之类的, 不是用来发光的

网友D:
光电流检测

网友E:
改成这个:

网友F:
如果运放的2脚接-5V,或许还有救。
如果只是画错了,那么这种电路一般作为LED2检测被动“核”射线,
一般用在矿物、地下水、煤、灰、石油及其产品的物料检测,近几年应用很广。
很高明的应用不见得是很高深的理论,好用才是道理。
这只是其中的输入缓冲级。IN1处提取变形的脉冲信号(有利于检测)。
肯定有人会跟帖飞砖,我不再回复,带好安全帽。
我们公司还有一个10年前的样品(如果没人卖废铁应该还在)。

网友G:
可能是为了响应领导号召去库存。

网友H:
LED2应该是光电管吧,等效电阻比较大,R3一般用于补偿运放输入端漏电流的。这个电路应该用双电源供电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