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s作开关的缺陷

楼主(2022-11-28):
例如nmos 在gs为0时,d向s流的电流可以阻断,但由于寄生二极管的存在,导致电流由s向d极流。简而言之,mos作开关时,只能可靠截止一边,无法像一般开关正向反向都可以可靠截止。所以是否有一种开关既能有低导通电阻(100mΩ级别甚至更低),还可以可靠双向截至,具有一定耐压值(例如60V)。
为使目标更加清晰。如图。

正常工作下,此时1点为地,通过一个负反馈使三极管输出1A电流,那么整个通路有1A电流,由于3.7V锂电池最大输出功率有限,开关阻抗(小于100mΩ)不能太大,否则会使电池输出不了1A。

在外加电压情况下,1点有两种情况,为30V和-30V两种,此时只要求该电压不破坏该通路的任何器件,且基本无电流(即开关要可靠截至)。

若单mos肯定不行,背靠背mos的G极限制条件过大(30V时,只要使G极接地就可满足,但-30V条件过于苛刻。),故此种方法也并非良策。

网友A:
两个MOS管背对背连接就是

@llnn :很容易实现。光电转换驱动或给GS驱动加一个普通隔离电源就行
@llnn :即可控制两个mos共同截至,但以刚才说所后半段为例,G极的电压在工程上难以实现。
@lyjian :我知道您的意思,但实际上要使开关可靠截至。由于开关两端即两个D极两端,有两个需要可靠截至的电压,假设为5V和30V。那么S极的电压一定是可以确定的,是为某一个定值,那么G极就因为S极而有某个范围,在此范围内,才可以可靠截至。那么实际上mos管的导通与两个D极和G极电压有关,D极的电压是我们要关断(类似隔离的意思),那么理论上只要控制G极电压即.....
@llnn :MOS管导通截止只与GS电压有关,和其他电压没任何关系
@llnn :自己搜一下电池充放电保护电路或MOSFET SSR原理学习。
你好,这个方法曾经设想过,以nmos为例子,两个D极分别接5v和30V,此时G极接地,那么即便分压中间的S极无论如何都是正电压,mos管不可能导通,由于两个mos串联,寄生二极管也是反向串联,故也不可能靠寄生二极管来导通。但若是一个5V另外一个为-30V时,中间的S极为负压时,此时G极无论是高电平还是接地,两个mos都会导通,除非G极也接个负压。但事实上这个负压可能比较大,不太好实现,若是不止-30V时,那么这个负压也要继续增大,为实现此负压,搞一个新电源不太合适。

网友B:
不要高速的话,两个MOSFET背靠背即可,用一个光电池驱动。

网友C:
两个NMOS背靠背可以的。
成品的话有“直流固态继电器”,估计内部就是上面说的两个NMOS背靠背,(G、S并联,两个D在两端),
可以靠光电池驱动,或DCDC(如B0509)驱动GS。
小电流的话就可以用AQV253、AQY214这些。

@llnn :那是光电转换,控制MOS管导通的永远是GS上的电压大小
实际上我对于光电继电器的疑问就在于,光照射G极,使G极有一定电压能够通过控制GS来导通开关,单纯还是光照射使mos导通而不是通过GS来控制。(即单纯通过能量控制)

网友D:
固态继电器的实质,就是2个背靠背的MOSFET管,只不过G极结构与MOSFET不一样,是同步控制。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固态继电器的实质,就是2个背靠背的MOSFET管,只不过G极结构与MOSFET不一样,是同步控制。 ...

是一样的构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