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怎样清理电池夹的锈迹?

楼主(2022-11-28):
这个电池夹因为长时间放电池,沾满了锈迹。能否不更换铁片,只把锈迹去掉呢?有什么喷的东西吗?
谢谢!

@新下级学 :哇塞,新头像!真是焕然一新了呢!~嘻嘻,头像能正常显示最好啦,吓得我以为出问题了呢。哈哈哈
@21ic小可爱 :我不是故意的。多谢提示,我重新上传头像。
除锈剂肯定可以,但是亲,您的头像是故意的,还是我们论坛图片显示出现了问题?我好困惑。

网友A:
用点WD40除锈剂,或者取下来用小苏打水浸泡。

网友:
稀盐酸浸泡除锈,捞出,清水冲洗干净。
淘宝买瓶镀镍药水,镍片。
直流电源,正极接镍片,负极接被镀件,浸入药水中,通电。
清水冲洗,晾干。

网友:
镀铬更光亮,但是焊接不好上锡。
镀金档次更高,但是不耐磨,不抗造。

网友B:
锈成这样了,多抠两下都散架了吧

网友C:
拆下,用洁厕灵泡一会儿

网友D:
由电子产品专用的“离子清洗”剂,或触电清洗剂都可以。
我一桶喷剂用了10几年,很好用,触电喷了可以不用擦洗,你的这个需要用面纸再擦一边就好。

网友E:
锈已蚀骨,建议更换

网友F:
倒点醋泡一下,或者买点除锈剂来用,不过这种贴片本身就薄,重新换个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点WD40除锈剂,或者取下来用小苏打水浸泡。

你确认是 WD40 除锈剂吗?我听别人说 WD40 是脱胶剂。

对,这种除锈剂喷喷等一下就会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