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开发板例程编译出错

楼主(2022-11-28):
买了官方的GD32E503V_EVAL型开发板,使用keil5.35打开例程工程,编译出错。错误显示:ArmClang: error: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GD32E50x_Firmware_Library/GD32E50x_standard_peripheral/Source/gd32e50x_usart.c'。网上说是ARM编译器的问题,535版本没有v5编译器,于是重新安装keil5.29版本,使用v5编译器编译,又出现错误:Fatal error:C3903U: Argument 'NOT_SUPPORTED'  not permitted for option 'cpu'。以上两种方法的侧边工程栏下的有些.c文件有黄色感叹号,于是去看keil安装路径中的GigaDevice.GD32E50x_DFP.1.3.2包,带有黄色感叹号的文件都有。有无懂的大佬,求指点,感谢感谢

楼主:
上传不了图片,不知道说清楚了没有

楼主:
找到传图的方法了

这是编译器设置

这是编译器设置

这是报错的图

这是报错的图

网友A:
设置compiler version 5试试
好像是文件没加载到工程里,要么就是头文件没加载。一个一个排查吧

是在工程目录里,把相应的头文件删了重新添加吗

网友B:
E503是M33内核,必须要用编译器6,不能用5。你这个报的错是路径问题,你先看看报错的路径下面,能找到对应的c文件吗,是不是你的工程目录不完整

网友C:
你解压例程时请整个包一起解压,你把固件库没解压出来

网友C:
保证相对路径不变,v6编译器也可以编出来,版本没有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保证相对路径不变,v6编译器也可以编出来,版本没有影响的。

感谢大佬,找到问题了,就是相对路径错了。我是把固件库一起解压出来的,只是把例程给拖出来了,导致固件库的和例程里设置的路径对不上。再次感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保证相对路径不变,v6编译器也可以编出来,版本没有影响的。

大佬,我能不能再问一个问题。现在这种情况,如果我每次拷贝工程到其他电脑,是不是都得把这两个文件一起复制?  ,这个固件库的相对路径是在哪个位置改呢?还有就是我已经安装了这个PACK和固件库有什么区别呢?

PACK

PACK

刚开始接触这个,问题有点多,麻烦大佬了

网友C:
文件夹的固件库会比较新,且测试没有问题。
如果你要拷例程,那肯定得保持相对路径,毕竟例程太多了,每次都改太麻烦了。
如果你自己做了个模板,那文件地址随便你定,定好了在ide的环境里配一下就好了。
dfp版固件库也可以用,如果你会用的话。就是固件库里的启动文件放错了,你需要用文件夹固件库的文件覆盖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文件夹的固件库会比较新,且测试没有问题。
如果你要拷例程,那肯定得保持相对路径,毕竟例程太多了,每次 ...

好的,谢谢大佬

网友D:
楼主分享的这个问题很经典,能给大多数人进行避错

网友E:
E503是M33内核,必须要用编译器6

网友F:
路径问题确实容易发生的问题,还是得明白链路编译的过程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保证相对路径不变,v6编译器也可以编出来,版本没有影响的。

这个图片很清晰,应该是路径导致问题发生

网友H:
你把固件包也一块添加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