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CubeIDE FATFS文件系统隐藏文件

楼主(2022-11-28):
隐藏文件:电脑勾选隐藏项还能看到

  1. f_chmod("0:systemparameter.config", AM_HID, AM_HID);

隐藏系统文件:电脑勾选隐藏项都看不到了,只有文件系统f_open可读写
  1.
  2. f_chmod("0:systemparameter.config", AM_HID|AM_SYS, AM_HID|AM_SYS);

网友A(2024-11-08):
要把纹波电流平均分布

网友B:
发射出过量的电磁干扰(EMI)

网友C:
这种方法可以使散热体积和表面面积增大两倍多

网友D:
负载环能以直流方式汲取能量

网友E:
功率开关漏极(或集电极)

网友F:
输出整流器交流电流环路

网友G:
在其他的交流电流环路都布置好后再放置

网友H:
任何与多条功率线相连的功率器件要尽可能紧挨在一起,以减短连线长度

网友I:
工作时的电压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