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F103在线升级程序

楼主(2022-11-28):
花了四天时间才把IAP功能做好。其中也遇到许多的坑,这次把这次IAP功能实现过程遇到的坑把它分享出来。一开始做iap的时候也是先从网上看别人的实现方法,其中就下载了一套别人的程序,不过主控芯片是STM32F103zv,就是不是我想要的那个型号,还有他的逻辑跟我的有点不一样。所以才走了那么多天的坑。
1、先移植别人的flash烧写代码跟运行APP应用程序的代码,基本各个版本大同小异。2、然后实现自己的UART,实现串口接收程序(因为要通过串口接收APP应用固件)3、然后接收到的固件烧写进flash4、最后就是运行到APP应用程序了。基本实现iap也是这几个步骤,但是就是不成功一开始。然后就开始查找问题:
1、查看接收的固件对不对
2、通过keil编译器里的仿真可以看到flash的具体数值,判断memory里的数据是不是跟串口接收的数据一样的。查找了之后自己感觉是对的(其实没有仔细验证),然后就开始跑到APP应用程序,每一次运行到APP程序时就进入了硬件错误中断HardFault_Handler();就是这个问题我查找了两天得不到解决。最后实在没办法了才有查找接收的问题,发现接收处理是有问题的,因为芯片的SRAM是有限的,接收数组不可能开的太大,我的方法是开两个数组轮流接收固件,一个数组接收满了之后就先写进flash,另一个数组继续接收。因为固件我是通过串口助手发送给芯片的,所以串口助手一次性发完一个固件不间断。后面改了这个接收的问题,然后再去检查接收到的固件写进FLASH时是否是对的,这两部做好之后基本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1、另一个需要注意的就是地址的偏移,Bootloader地址跟APP应用地址分开来。
2、进入APP应用程序之前需要清除中断,把一些GPIO,ADC之类的都关闭。
3、APP应用端要配置好中断偏移向量。基本以上步骤检查好了,iap应用是没有问题的。
程序代码会上传上来

网友A:
这个是上次我发的贴子,STM32在线升级固件两种常用实现方式:https://bbs.21ic.com/icview-3266310-1-1.html

网友B:
STM32在线升级OTA,看这一篇就够啦

网友C:
小容量的单片机也可以进行OTA升级。

网友D:
差不多就是这个流程,大同小异!

网友E:
就是接受Bin文件,放置到指定的地址上~

网友F:
Flash内存够大,就可以设置APP1和APP2区。这样升级失败了也没事。

网友G:
STM32具有IAP自编程能力,能实现OTA功能。

网友:
在添加 OTA 功能时遇到了许多困难。

网友H:
就是把bin文件放在指定的地址就行了

网友I:
stm32f103烧录时flymcu如何配置

网友J:
IAP就能实现OTA功能

网友K:
如何使用STM32通用Bootloader让OTA更加Easy ?

网友L:
实际是用的bin文件进行的升级?

网友M(2023-01-05):
在线升级(OTA)的BooLoader的怎么编写

网友N:
STM32在线升级OTA

网友O:
把bin文件放在指定的地址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