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F401CCU6移植华为LiteOS

楼主(2022-11-28):
通过STM32CubeMX生成代码

打开STM32CubeMX软件,如下图所示

楼主:
点击File,出现

楼主:
选择New Project,出现

楼主:
进入图形化配置STM32F401CCUx的界面。接下来配置STM32F401CCU6的基本功能,笔者手上的是一块STM32F401CCU6的最小系统板,如下图所示,

楼主:
通过原理图可以知道,板上的板载LED灯是由PC13所控制,我们配置PC13的引脚,如下图所示

楼主:
选择其为GPIO_Output模式,接着配置定时器Tim3,如下图所示

楼主:
配置USART1,如下图所示

楼主:
记住这个波特率115200Bit/s、数据位8Bits和停止位1Bits,在后面串口调试助手中也需要如此配置。

楼主:
配置时钟源RCC,如下图所示

楼主:
选择外部时钟晶振,STM32F401CCU6这个最小系统板,板上的晶振是25MHz,接着点击Clock Configuration,配置时钟相关参数,如下图所示

楼主:
即只要不超过图中84MHz max的这个参数即可,后面的参数同理,如此配置后,定时器100us向上计数一次,当计数器大于50000时,计数器重新计数。

楼主:
填写Project Manager配置,如下图所示

楼主:
最后点击GENERATE CODE,生成了裸板代码,复制到Ubuntu中即可。

楼主:
若想要测试裸板工程是否配置成功,可以在文件夹中的Core/Src/main.c中的main函数中实现闪烁灯,代码如下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TIM3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HAL_GPIO_TogglePin(GPIOC, GPIO_PIN_13);
    HAL_Delay(500);
    /* USER CODE BEGIN 3 */
  }
  /* USER CODE END 3 */
}

楼主:
在Makefile文件目录下的终端执行make命令后,得到了后缀为.bin文件和.hex文件,选择其一烧录(烧录软件可以使用官方的STM32IDE,这样就不用安装STM32CubeMX软件)进STM32F401CCU6即可,观察板载LED灯是否闪烁。

楼主:
下载LiteOS源代码
通过上面的步骤,我们就已经准备好了前期所有的工作内容,接下来就是开始移植。从gitee官网上下载LiteOS的源代码,推荐使用git直接拉取源代码,因为笔者之前用网页下载的ZIP源代码压缩包里面缺少了几个文件目录,导致一直编译失败,拉取源代码如下

git clone https://gitee.com/LiteOS/LiteOS.git
由于gitee是国内的开源网站,因此下载速度较快。

楼主:
开始移植
文件替换
首先找一个targets/STM32F4xx系列的文件,将其拷贝成名字为STM32F401_CCU6的文件夹名(笔者找了STM32F407系列的工程文件),依旧放置于targets文件夹下,进入STM32F401_CCU6文件夹内,将裸板工程里面Core/Src/system_stm32f4xx.c、gpio.c、tim.c、usart.c替换掉STM32F401_CCU6/Src下面的system_stm32f4xx.c、gpio.c、tim.c、usart.c四个文件,将Drivers\CMSIS\Device\ST\STM32F4xx\Include/stm32f401xc.h替换掉STM32F401_CCU6/Inc/stm32f407xx.h,将Core/Inc/ gpio.h、tim.h usart.h、stm32f4xx_hal_conf.h替换掉STM32F401_CCU6/Inc/gpio.h、tim.h usart.h、stm32f4xx_hal_conf.h四个文件。

楼主:
代码修改
将STM32F401_CCU6/include/asm/platform.h中

#include "stm32f407xx.h"
替换成

#include "stm32f401xc.h"
把STM32F401_CCU6/Src/main.c中的HardwareInit函数中修改成

VOID HardwareInit(VOID)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MX_GPIO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MX_TIM3_Init();
}
在STM32F401_CCU6/include/hisoc/clock.h中添加

#define get_bus_clk()  SystemCoreClock

楼主:
SystemCoreClock函数在裸板程序的main.c中,笔者的SystemCoreClock如下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0};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 {0};

          /** Configure the main internal regulator output voltage
          */
        __HAL_RCC_PWR_CLK_ENABLE();
          __HAL_PWR_VOLTAGESCALING_CONFIG(PWR_REGULATOR_VOLTAGE_SCALE2);
          /** Initializes the RCC Oscillators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ed parameters
          * in the RCC_OscInitTypeDef structure.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E;
          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NONE;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es clock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HSE;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2;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0)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楼主:
将其拷贝进sys_init.c即可。
在STM32F401_CCU6/Inc/tim.h中,添加以下代码

#include "los_typedef.h"
#include "platform.h"
extern TimControllerOps g_cpupTimerOps;

楼主:
在STM32F401_CCU6/Src/tim.c中,添加以下代码
#include "sys_init.h"
#include "los_hwi.h"
VOID TimInit(VOID)
{
    MX_TIM3_Init();
}
VOID TimerHwiCreate(VOID)
{
    UINT32 ret;

    ret = LOS_HwiCreate(TIM_IRQ, 0, 0, TIM3_IRQHandler, 0); // 16: cortex-m irq num shift
    if (ret != 0) {
        printf("ret of TIM3 LOS_HwiCreate = %#x\n", ret);
        return;
    }
    HAL_TIM_Base_Start_IT(&htim3);
}
UINT64 GetTimerCycles(VOID)
{
    static UINT64 bacCycle;
    static UINT64 cycleTimes;
    UINT64 cycles = 0;
    UINT64 swCycles = htim3.Instance->CNT;

    if (swCycles < bacCycle) {
        cycleTimes++;
    }

    bacCycle = swCycles;
    cycles = swCycles + cycleTimes * TIMER3_RELOAD;

    return cycles;
}
TimControllerOps g_cpupTimerOps = {
    .timInit = TimInit,
    .timHwiCreate = TimerHwiCreate,
    .timGetTimerCycles = GetTimerCycles
};
:

楼主:
在STM32F401_CCU6/Inc/gpio.h中,添加以下代码

#include "stm32f4xx_hal.h"
在STM32F401_CCU6/Inc/usart.h中,添加以下代码:

#include "stm32f4xx_hal.h"
#include "los_typedef.h"
#include "uart.h"
extern UartControllerOps g_genericUart;

楼主:
在STM32F401_CCU6/Src/usart.c中,添加以下代码
VOID UsartInit(VOID)
{
    MX_USART1_UART_Init();
}
VOID UsartWrite(const CHAR c)
{
    (VOID)HAL_UART_Transmit(&huart1, (UINT8 *)&c, 1, DEFAULT_TIMEOUT);
}
UINT8 UsartRead(VOID)
{
    UINT8 ch;
    (VOID)HAL_UART_Receive(&huart1, &ch, sizeof(UINT8), 0);
    return ch;
}
STATIC VOID UartHandler(VOID)
{
    (VOID)uart_getc();
}
INT32 UsartHwi(VOID)
{
    if (huart1.Instance == NULL) {
        return LOS_NOK;
    }
    HAL_NVIC_EnableIRQ(USART1_IRQn);
    __HAL_UART_CLEAR_FLAG(&huart1, UART_FLAG_TC);
    (VOID)LOS_HwiCreate(NUM_HAL_INTERRUPT_UART, 0, 0, UartHandler, NULL);
    __HAL_UART_ENABLE_IT(&huart1, UART_IT_RXNE);
    return LOS_OK;
}
UartControllerOps g_genericUart = {
    .uartInit = UsartInit,
    .uartWriteChar = UsartWrite,
    .uartReadChar = UsartRead,
    .uartHwiCreate = UsartHwi
};

楼主:
修改链接脚本,注意要先改完裸板程序中的.ld文件才能用裸板程序中的.ld文件替代LiteOS文件,在裸板程序的.ld文件中添加以下字段

/* used by the startup to initialize liteos vector */
_si_liteos_vector_data = LOADADDR(.vector_ram);

/* Initialized liteos vector sections goes into RAM, load LMA copy after code */
.vector_ram :
{
. = ORIGIN(RAM);
_s_liteos_vector = .;
*(.data.vector)    /* liteos vector in ram */
_e_liteos_vector = .;
} > RAM AT> FLASH
. = ALIGN(8);
__los_heap_addr_start__ = .;
__los_heap_addr_end__ = ORIGIN(RAM) + LENGTH(RAM) - _Min_Stack_Size - 1;
注意要对着原来的liteos.ld文件将字段放在合适的位置。

楼主:
修改配置文件
修改STM32F401_CCU6/Makefile文件,找到USER_SRC字段,在字段中添加跟其他语句一样的一句

$(LITEOSTOPDIR)/targets/$(LITEOS_PLATFORM)/Src/gpio.c
注意换行要用“\”符号添加在末尾,如果gpio.c已经添加,也可以将自己写的.c文件放进去,编译时会一同编译,USER_INC字段同理,为引入的头文件。

找到targets/bsp目录下的Makefile文件中

else ifeq ($(LOSCFG_PLATFORM_STM32F407_ATK_EXPLORER), y)
复制一份放置在下一个else ifeq前面,将其中的LOSCFG_PLATFORM_STM32F407_ATK_EXPLORER改成LOSCFG_PLATFORM_STM32F401_CCU6,STM32F407ZGTX_HAL_SRC改成

楼主:
STM32F401_CCU6_HAL_SRC,修改完成的代码如下

else ifeq ($(LOSCFG_PLATFORM_STM32F401_CCU6), y)
STM32F401_CCU6_HAL_SRC = \
    drivers/STM32F4xx_HAL_Driver/Src/stm32f4xx_hal_i2c.c \
    drivers/STM32F4xx_HAL_Driver/Src/stm32f4xx_hal_i2c_ex.c \
    drivers/STM32F4xx_HAL_Driver/Src/stm32f4xx_hal_flash.c \
    drivers/STM32F4xx_HAL_Driver/Src/stm32f4xx_hal_flash_ex.c \
    drivers/STM32F4xx_HAL_Driver/Src/stm32f4xx_hal_flash_ramfunc.c \
    drivers/STM32F4xx_HAL_Driver/Src/stm32f4xx_hal_rcc.c \
    drivers/STM32F4xx_HAL_Driver/Src/stm32f4xx_hal_rcc_ex.c \
    drivers/STM32F4xx_HAL_Driver/Src/stm32f4xx_hal_gpio.c \
    drivers/STM32F4xx_HAL_Driver/Src/stm32f4xx_hal_pwr.c \
    drivers/STM32F4xx_HAL_Driver/Src/stm32f4xx_hal_pwr_ex.c \
    drivers/STM32F4xx_HAL_Driver/Src/stm32f4xx_hal_tim_ex.c \
    drivers/STM32F4xx_HAL_Driver/Src/stm32f4xx_hal_cortex.c \
    drivers/STM32F4xx_HAL_Driver/Src/stm32f4xx_hal_uart.c \
    drivers/STM32F4xx_HAL_Driver/Src/stm32f4xx_hal_tim.c \
    drivers/STM32F4xx_HAL_Driver/Src/stm32f4xx_hal_spi.c \
    drivers/STM32F4xx_HAL_Driver/Src/stm32f4xx_hal_iwdg.c \
    drivers/STM32F4xx_HAL_Driver/Src/stm32f4xx_hal.c \
    drivers/STM32F4xx_HAL_Driver/Src/stm32f4xx_hal_dma.c \
    drivers/STM32F4xx_HAL_Driver/Src/stm32f4xx_hal_dma_ex.c \
    drivers/STM32F4xx_HAL_Driver/Src/stm32f4xx_hal_eth.c \
    drivers/STM32F4xx_HAL_Driver/Src/stm32f4xx_hal_rng.c
    LOCAL_SRCS = $(STM32F401_CCU6_HAL_SRC)
保存后退出。
修改targets/bsp.mk文件,找到STM32F407_ATK_Explorer Options这个字段的代码,拷贝一份粘贴在下方另一个Opitons上面,修改其中的STM32F407_ATK_EXPLORER为STM32F401_CCU6,STM32F407xx为STM32F401xC,修改后代码如下

######################### STM32F401_CCU6 Options #######################
else ifeq ($(LOSCFG_PLATFORM_STM32F401_CCU6), y)
    LITEOS_CMACRO_TEST += -DSTM32F401xc
    HAL_DRIVER_TYPE := STM32F4xx_HAL_Driver

楼主:
修改targets/Kconfig.stm32文件,在config LOSCFG_PLATFORM字段下添加

    default "STM32F401_CCU6"            if LOSCFG_PLATFORM_STM32F401_CCU6
STM32F401_CCU6是文件夹的名字,LOSCFG_PLATFORM_STM32F401_CCU6字段是前面步骤中填写的字段。在下面的choice中的help字段中添加

STM32F401_CCU6
在往下的字段中添加代码

config LOSCFG_PLATFORM_STM32F401_CCU6
    bool "STM32F401_CCU6"
    select LOSCFG_USING_BOARD_LD
    select LOSCFG_ARCH_CORTEX_M4
    select LOSCFG_CORTEX_M_NVIC
    select LOSCFG_CORTEX_M_SYSTICK
    select LOSCFG_DRIVER_HAL_LIB
在tool/build/config中复制一份STM32F407_ATK_Explorer.config并重命名为STM32F401_CCU6.config,将STM32F401_CCU6.config中的STM32F407_ATK_EXPLORER替换为STM32F401_CCU6字段。将STM32F401_CCU6.config拷贝到LiteOS主目录下,并修改成.config名字。

网友A(2024-11-08):
宽度则与电感量和电阻量成反比

网友B:
电流要增大

网友C:
整流器或功率开关管与每个电容端的连线长度和宽度都要一样

网友D:
有些信号包含丰富的高频分量

网友E:
其他的信号和地要与这些高压引线和它的散热部分隔开

网友F:
功率开关或整流环的连接没有直接接到电容的两端

网友G:
变压器隔离拓扑中,变压器有多少个绕组

网友H:
在直流电流上叠加了一些小的交流电流分量

网友I:
连接点是产生控制IC所要检测的小电压的所有器件的公共连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