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远程升级基本思路

楼主(2022-11-28):
STM32远程升级基本思路

    开发环境:IAR for ARM 8.30.1
    MCU:STM32F103RCT6
    存储介质:w25q32

1.实现思路

    1.需要一个bootloader程序和APP程序
    2.APP程序通过网络或者串口等方式将要升级的代码写到spiFlash中约定的位置,然后重启
    3.bootloader判断spiFlash中是否有文件需要更新,有就将文件更新到stm32的内部Flash的App区域,然后跳 转到APP,否则直接跳转
————————————————

楼主:
知识储备
STM32闪存模块组织

stm32F103RCT6属于大容量型产品,ROM:256K,RAM:48K,页大小为2k,闪存分为三个块:

    主存储器:页大小为2K,256K也就是128页
    信息块:分为两个部分:
        系统存储器(存放启动程序代码,ST出厂固化,不可更改,用于ISP编程)
        用户选项字节(Option Bytes,可以用它设置读写保护,硬件看门狗使能啥的)
闪存存储器接口寄存器:操作stm32内部Flash要用到这些寄存器;

楼主:
启动配置
● 从主闪存存储器启动:主闪存存储器被映射到启动空间(0x0000 0000)
● 从系统存储器启动:系统存储器被映射到启动空间(0x0000 0000)
● 从内置SRAM启动:只能在0x2000 0000开始的地址区访问SRAM

楼主:
Bootloader和App的工程设置

    Bootloader和App公用RAM,占用不同ROM空间,16K给Bootloader,240K给App

楼主:
Bootloader:

    Vector Table Start:0x0800 0000
    ROM:0x0800 0000 ~ 0x0800 4000
    RAM:0x0800 0000 ~ 0x0800 BFFF
    CSTACK: 0x400
    Heap: 0x0

楼主:
App:

    Vector Table Start:0x0800 4000
    ROM:0x0800 4000 ~ 0x0803 FFFF
    RAM:0x0800 0000 ~ 0x0800 BFFF
    CSTACK: 0x400
    Heap: 0x0

楼主:
App程序中还要注意到的地方:修改中断向量偏移VECT_TAB_OFFSET,偏移量就是bootloader程序大小

楼主:
Bootloader程序编写

    话不多说,下面就是代码:

    头文件
#define FLASH_MAX_ADDR                      (0x0803FFFFU)  //MCU的Flash最大地址

#ifndef FLASH_PAGE_SIZE
  #define FLASH_PAGE_SIZE                   (0x800U)       //MCU的Flash的页大小,大容量的为2K,其他是1K
#endif

#define APP_BASEADDR                        (0x08004000U)  //升级程序地址

#define APP_PAGE_NUM                        ((FLASH_MAX_ADDR-APP_BASEADDR)/FLASH_PAGE_SIZE+1)

#define SPIFLASHBUF_MAX_LEN                 (0x1000U)  //spi flash最大缓冲4096字节

楼主:
C文件
void JumpToApplication(void)
{
  typedef  void (*pFunction)(void);
  pFunction Jump_To_Application;
  u32 JumpAddress;

  /* Test if user code is programmed starting from address "ApplicationAddress" */
  if (((*(__IO uint32_t*)APP_BASEADDR) & 0x2FFE0000 ) == 0x20000000)
  {

    DBG_LOG("----[Boot]Jump to Application!!!\r\n");
    LED_ALL_OFF();
    __disable_irq();

    /* Jump to user application */
    JumpAddress = *(__IO uint32_t*) (APP_BASEADDR + 4);
    Jump_To_Application = (pFunction) JumpAddress;
    /* Initialize user application's Stack Pointer */
    __set_MSP(*(__IO uint32_t*) APP_BASEADDR);
    Jump_To_Application();
  }
  else
  {
    DBG_LOG("----[Boot]Application Address is ERROR!!!\r\n");
    LED_ALL_ON();
  }
}

union {
  u32 stm32[SPIFLASHBUF_MAX_LEN/4];
  u8  spi[SPIFLASHBUF_MAX_LEN];
}Flash;

void Boot_Initializes(void)
{

  u16 i,j;

  u32 update_file_mark;

  u32 writeFlashData;

  HAL_StatusTypeDef status;

  FLASH_EraseInitTypeDef f;

        f.TypeErase = FLASH_TYPEERASE_PAGES;
        f.PageAddress = APP_BASEADDR;
        f.NbPages = APP_PAGE_NUM;

  //1.判断spi flash DFU区是否有文件需要升级
  SFlash_Read(SECTOR_ADDR(SECTOR_DFU_START),(u8 *)&update_file_mark,4);

  if(update_file_mark == 0xFFFFFFFF){
    DBG_LOG("[Boot] No Firmware Need to Update.");
    LED_ON(ERR);
    JumpToApplication();
    return;
  }
  //有文件需要升级
  DBG_LOG("[Boot] New Firmware Exist! Update Beginning...");

  //2.Flash解锁
  status = HAL_FLASH_Unlock();

  if(status != HAL_OK){
    DBG_LOG("[Boot] FLASH Unlock Failed.");
    LED_ON(ERR);
    return;
  }
  DBG_LOG("[Boot] FLASH Unlock Ok.");

  DBG_LOG("[Boot] Ready to Erase Flash ...");
  //3.擦除Flash
  status = HAL_FLASHEx_Erase(&f,&writeFlashData);

  if(status != HAL_OK){
    DBG_LOG("[Boot] Flash Erase Failed.");
    LED_ON(ERR);
    return;
  }
  DBG_LOG("[Boot] Flash Erase OK.");

  //4.从SPIFlash中读出数据然后copy到内部Flash中
  for(i = 0;i < (APP_PAGE_NUM / 2);i++){

    SFlash_Read(SECTOR_ADDR(SECTOR_DFU_START) + SPIFLASHBUF_MAX_LEN*i, Flash.spi, SPIFLASHBUF_MAX_LEN);

    DBG_LOG("[Boot] Write Flash Progress:%d%%",(i*100/(APP_PAGE_NUM / 2)) );

    LED_TOGGLE(WIFI);

    for(j = 0;j < (SPIFLASHBUF_MAX_LEN/4);j++){
      //注意基地址是在变化的
      HAL_FLASH_Program(FLASH_TYPEPROGRAM_WORD, APP_BASEADDR+SPIFLASHBUF_MAX_LEN*i+4*j, Flash.stm32[j]);
    }
  }

  DBG_LOG("[Boot] Write Flash Progress:100%%");
  DBG_LOG("[Boot] Program Complete!!!");

  //5.Flash上锁
  HAL_FLASH_Lock();

  //6.跳转到用户程序区
  JumpToApplication();

}

网友A:
这个不是有实现的方式吗?

网友B:
需要修改BootLoader吗?

网友C:
代码是否可以通过485升级?

网友D:
修改boot loader就可以用想要的的方式升级了

网友E:
远程升级的代码怎么校验呢?

网友F:
楼主的意思是修改bootloader就可以远程升级?远程能否详细讲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