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WWDG使用疑问

楼主(2022-11-28):
基于N32G45X上面的窗口看门狗时间这块,好像PCLK1为36M时,基本上需要最长时间58ms就需要喂狗,应用中难道每58ms不到都要去手动喂狗,对于窗口看门狗是否有延长喂狗周期的办法,或者只能改PCLK1频率吗?或者可以改否?

国民官方介绍文档参数

国民官方介绍文档参数

网友A:
如果需要更长时间的话=就只能修改PCLK1了,或者使用IWD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需要更长时间的话=就只能修改PCLK1了,或者使用IWDG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需要更长时间的话=就只能修改PCLK1了,或者使用IWDG

为何我while(1)里面进行不停的喂狗,程序还是会不停的复位。

int main(void)
{
  RCC_uart_Configuration();
  RCC_Gpio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USART_Printf_Configuration();
  WWDG_configuration();

  while(1)
  {
    WWDG_SetCnt(127);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