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我的STC-USB LINK1显示不出来了(已解决)

楼主(2022-11-29):
是不是我把固件给冲掉了?怎么恢复呀?谢谢!

楼主:
谢谢!**作了,好像下载了一个程序,是CDC示波器的。这好像不对吧?
是不是要写一个固定的而固件程序?

楼主:
下载程序老是显示检测目标单片机,还提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难道是USB线的问题?谢谢

楼主:
驱动安装失败

网友A:
LINK1不用装CH340的驱动,只要硬件没坏,按STC官方使用说明恢复一下固件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NK1不用装CH340的驱动,只要硬件没坏,按STC官方使用说明恢复一下固件就可以了 ...

谢谢!固件应该是个程序吧?我没找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固件应该是个程序吧?我没找到。

看之前给你发的图,按图中步骤操作,就可以写入固件,写完后就又变成LINKD1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之前给你发的图,按图中步骤操作,就可以写入固件,写完后就又变成LINKD1了 ...

谢谢,现在是变成LINKD1了,可是仍然无法下载程序,老是提示正在检测芯片,不过可以仿真。
望老兄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仿真,就一定可以下载程序,加我QQ:3119516120,帮您排查

已添加申请,请同意。要多麻烦你了

楼主:
客服帮忙解决了,供电的问题。我板子和仿真器都插到电脑上,双重供电,结果不行。
还有线不要太长。我把仿真器直接插到电脑上,用板子配套的排线给板子供电,一下就烧录进去了。
太感谢了。我再试试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