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pwm输出+DMA改变占空比

楼主(2022-11-29):
PWM波可以输出,但是占空比改变不了,哪位大佬看一下
代码:
void TIM3_Init(void)
{

        //定义初始化结构体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使能定时器时钟 TIM4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使能GPIOb外设时钟使能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初始化GPIO
        //设置服用输出功能TIM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TIM4 PB6,7,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时基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值50HZ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125-1;    //125-1   3-1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不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720-1;  //720-112   30-1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输出模式配置
         //选择定时器模式: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比较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输出极性:TIM输出比较级性高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72;//设置待装入捕获比较寄存器的脉冲值
         //根据TIM_OC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x
         TIM_OC1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 TIM_OC1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CH1预装载使能

         //使能ARR、MOE及定时器
//         TIM_ARRPreloadConfig(TIM3, ENABLE); //使能TIMx在ARR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DMACmd(TIM3, TIM_DMA_Update, ENABLE);
           TIM_Cmd(TIM3, ENABLE); //使能TIM4
}

void DMA_Tx_Init( DMA_Channel_TypeDef* DMA_CHx, u32 ppadr, u32 memadr, u16 bufsize)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 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
          delay_ms(5);

    DMA_DeInit(DMA_CHx);
    //设置DMA源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ppadr;
    //内存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memadr;
    //方向:从内存到外设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
    //传输大小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bufsize;
    //外设地址不增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内存地址自增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外设数据单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内存数据单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循环关闭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优先级高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VeryHigh;
    //禁止内存传输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 DMA_CHx, &DMA_InitStructure );    //初始化DMA1
                DMA_Cmd(DMA1_Channel3, ENABLE);             //DMA1_3使能
}

extern u32 buf[4];
int main(void)
{
  TIM3_Init();
  DMA_Tx_Init(DMA1_Channel3, (u32)&TIM3->ARR, (u32)&buf,4);

}

输出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