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WBxxx] N32WB031芯片使用蓝牙协议栈下systick的中断配置方法

楼主(2022-11-29):
BLE, TI, ck, ic, sy
          N32BW031蓝牙芯片由于内部固化了蓝牙协议栈,所以在初始化了蓝牙协议栈之后,即使用芯片的蓝牙功能后
          在进行systick中断配置时,和不使用蓝牙协议栈下的systick的中断配置是不一样的,下面我把在进行蓝牙初始化
          即使用蓝牙功能下的systick中断配置的方法简单描述一下:
         1、在蓝牙初始胡完成之后,配置SysTick定时器: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1000);
          2、注册systick中断:REG32(0x200000f4) =(uint32_t)User_PortSysTickHandler;
          3、注册Systick中断,添加中断回调函数;
          4、定义全局变量定时计数参数 ,进行计时和相应的定时处理;
          具体的操作方法参考可以参考附件进行

网友A:
蓝牙不是直接固化到-0x00地址的吗?

网友B:
N32WB031不是双核芯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N32WB031不是双核芯片吗

N32WB031是单核的,N32WB452是双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牙不是直接固化到-0x00地址的吗?

蓝牙协议栈是固化在ROM里面的,flash是用户可以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