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N32G45x 烧录USB虚拟串口例程后无法连接NSLINK的原因

楼主(2022-11-29):
有用户发现在N32G45x 开发板上烧录USB虚拟串口例程后,USB虚拟串口正常,但拔出USB COMM接口,将USB插入DEBUG USB接口,发现无法连接NSLINK,需要将BOOT0拉高再上电才能连接上。检查发现,USB虚拟串口例程使能了低功耗,拔出USB会进入低功耗,导致无法用SWD下载。将USB_LOW_PWR_MGMT_SUPPORT注释,不使能进低功耗,即可解决该问题。

网友A:
先对IO口进行操作一下试试

网友B:
如果不打开串口,这个程序是不是进入低功耗?

网友C:
虚拟串口会不会正常卡死在循环上呢?

网友D:
这个使用printf会不会卡死呢?

网友E(2023-01-05):
点击复位,烧录一个其他的程序。

网友F:
可能usb对烧录有影响了。

网友G:
是端口配置的有问题吗

网友H:
你看看这个写引脚的复用功能是不是打开了

网友I:
这个怎么可能会影响到下载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