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EV Board (MM32L0136C7P)测评】震惊!如何将MM32L0136C7P玩得死去活来!

楼主(2022-11-29):
一、遭遇重大挫折
昨天调试程序的时候,在某次下载或者调试之后,调试突然就不灵了。然后,百般尝试,皆不灵通了。换了调试器,也不灵了。

以为调试器坏了,又换了板子,最终发现,调试器是好的,板子的SWD不灵了。
不过,板子上的程序还在跑,没死呢。

调试器,测试了三个CMSIS-DAP:
  • PWLink2 Lite:9块9包邮
  • ESP32-C3:DFRobot板子,自制
  • ESP32-C3:乐鑫官方板子,自制

测试的板子:
  • MM32L0136C7P
  • GD32
  • RA4M2

测试结果,3个调试器,对GD32、RA4M2都是好好的,对MM32L0136C7P就是不灵了。

对于调试工具来说,具体现象就是:
1. Windows,Keil

2. macOS,VSCode,pyocd

二、官方大佬远程急救
后来,求助官方SY大佬,大佬开腾讯会议,远程手把手进行急救。
在大佬的指点下,按住RST按键不放,再查看调试器配置,居然能够找到了:

之前刷的程序也能跑,按住RST也能找到,这说明板子没坏,可能是自己程序里面,把SWD接口给弄死了。

从官方文档可知SWD接口所使用的端口号如下:
我信誓旦旦的跟SY大佬说:我没有操作这两个端口,我就是要点灯玩玩而已。

现在,就要想办法怎么救活了。
SY大佬说,先按住RST,然后在Keil里面,点LOAD或者DEBUG后,马上松开,看看能不能成功。

反复尝试,结果如下:
1. 如果RST松手松得早了,就会提示SWD通信失败:

或者:

2. 如果松手松得晚了,就会提示:

3. 如果松得不快也不早,有可能会出现:

点Debug,也会出现类似的问题。

SY大佬说,可能存在那么一个恰到好处的松开时间,使得能够刚好赶在SWD还没有被程序给弄死的那一刹那,下载成功。
于是,我从0.1s、0.2s、0.3s,一次加0.1s,一直尝试到3秒,结果都没有成功搞定。

最终,还是没有救活,SY大佬说,寄回来吧,我找快给你寄回去。

和SY大佬断开会议后,我有反复尝试了好多次,依然不行。
最终,只好叫了一个快递小哥,上门取件。

我已经把板子包好了,盒子还是用寄来时的盒子,怎么来的,怎么回去,就等快递小哥了。

SY大佬说,"我看其他人也有类似的情况,我请marcom的同事安排一下回收问题板子的事情,都要召回,我们复现一下情况"。
我心想,是你,是你,就是你们板子有问题嘛!
怀着送佛送上西的想法,我把可能是我最后一次下载的代码,打包发给了SY大佬,好帮助调试查找问题。

然后,就是静等快递小哥上门了。

随手拿了一本《哲学起步》学习学习:

三、生与死只在一线之间
几乎就是先后脚的顺序,SY老大再次打来电话,随之快递小哥也打来电话说马上上门。
SY老大知道情况紧急,让我少废话,马上试一试。我心想,这死马还能当做活马医?

但大佬就是大佬,我照着做就是了。
大佬说,快照跟杜邦线,把PH0和GND连起来,再不按RST和按RST,分别测试。
哈哈,不灵,就是不灵。
大佬又说,那赶紧把PH0和VDD连起来,再不按RST和按RST,分别测试。

天灵灵地灵灵,这次,真灵了,调试器里面,总算识别出来:

能下载,那就赶紧LOAD试试,结果还是出错:

SY大佬说,下载完成后,把PH0和VDD断开,重启。
重启后,再次烧录,一切恢复正常:

久违的OK,终于回来了。
此时,门铃,响了,快递小哥,来了。赶紧给快递小哥赔不是,小哥恹恹的走了。

我赶紧把调试器接到macOS电脑上,也下载成功:

赶紧在沟通群里同步,其他两位出现类似问题的同学,也救活了。

四、复盘
最终确认,我的程序有问题,我信誓旦旦说没有问题的程序有问题。
1. 为了能够使用所有的KEY,我偷了个懒,用数组定义:

2. 但我发现GPIOA、GPIOB、GPIOC、GPIOD这些,是一个struct指针

于是,我把group和pin分开定义:

3. 定义调整,代码没修改完全:

就是这样的代码,最终导致SWD接口出现了问题。

正确的代码如下:

把板子救活后,使用错误的代码,立马弄死板子SWD。
把板子救活后,使用正确的代码,一切正常进行。

五、结论:
经过反复确认,要救活板子,这么简单就行:
1. PH0接VDD:
PH0接VDD,就不会从flash启动了。

2. 接上调试器:

3. 按一下RST,再去Keil打开gpio_basic,然后在调试器配置中检查,确保找到设备:

4. 编译并下载:
出现上述错误不用怕,说明能够成功下载了。

5. 断开PH0和VDD,按一次RST,然后重新下载:
这次没有任何错误提示了,说明好事来了。

6. 再按一次RST,灯亮,板子好了:

如果要玩死板子,那么也很简单:
板子上,SWD接口,SWDIO、SWCLK用的是PA13、PA14:

只要你的代码,能够把PA13、PA14给占用了,或者是因为程序问题,把这两给弄了,保管下载后,SWD出问题:
/*!
* @addtogroup GPIO_PIN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GPIO pin mask codes.
* @{
*/
#define GPIO_PIN_0    (0x0001u) /*!< Pin 0 selected. */
#define GPIO_PIN_1    (0x0002u) /*!< Pin 1 selected. */
#define GPIO_PIN_2    (0x0004u) /*!< Pin 2 selected. */
#define GPIO_PIN_3    (0x0008u) /*!< Pin 3 selected. */
#define GPIO_PIN_4    (0x0010u) /*!< Pin 4 selected. */
#define GPIO_PIN_5    (0x0020u) /*!< Pin 5 selected. */
#define GPIO_PIN_6    (0x0040u) /*!< Pin 6 selected. */
#define GPIO_PIN_7    (0x0080u) /*!< Pin 7 selected. */
#define GPIO_PIN_8    (0x0100u) /*!< Pin 8 selected. */
#define GPIO_PIN_9    (0x0200u) /*!< Pin 9 selected. */
#define GPIO_PIN_10   (0x0400u) /*!< Pin 10 selected. */
#define GPIO_PIN_11   (0x0800u) /*!< Pin 11 selected. */
#define GPIO_PIN_12   (0x1000u) /*!< Pin 12 selected. */
#define GPIO_PIN_13   (0x2000u) /*!< Pin 13 selected. */
#define GPIO_PIN_14   (0x4000u) /*!< Pin 14 selected. */
#define GPIO_PIN_15   (0x8000u) /*!< Pin 15 selected. */
#define GPIO_PINS_ALL (0xFFFFu) /*!< All pins selected. */
/*!
* @}
*/

在尝试弄死板子,又救活板子的过程中,我曾经又一次,没有接PHP0和VDD,但先按住RST,再按LOAD,然后恰到好处的松开RST,出现了如下救活前兆的情况:

然后,要达到这种化腐朽为神奇的效果,需要按LOAD和松开RST之间,达到一个完美的时间间隔,才能触发。
但是,我一直没有再次复现这种神奇手法。

网友A:
SWD插座已经不好用了,直接插后面的IO插针上能用,不知道什么鬼

网友B:
跟楼主说一下:

1、通过操作BOOT0将其拉高、拉低可以让MCU进入ISP模式、或者是从主FLASH开始启动……在遇到SWD被占用的情况,通过进入ISP模式擦除主FLASH中的程序,是常规操作……可以快速解决你遇到的问题

2、第4步不需要编译,也不需要下载程序,只需要打KEIL开工程,然后执行一下菜单栏FLASH...->Erase这个操作就可以了……然后再进行第5步及后面的操作……

3、而第5步后面之所以可以下载程序,是因为之前FLASH中的程序被擦除了……不会再占用SWD接口引脚了……所以可以下载……

网友C:
在跑FLASH程序时SWD死了,是因为IO配置错误,这时可以通过操作BOOT0,让程序在RAM中启动,然后这时能连接成功,擦除FLASH程序,再进FLASH启动就能正常连接了,我在STM32也碰到过这种现象。

网友D:
这不是常见问题嘛

网友E:
这标题取的够可以,爱上单片机,哈哈

网友F:
现在芯片太多了,会被玩的死去活来的。

网友G:
MM32L0136C7P兼容stm32的吗?

网友H:
这个题目起得真是绝了。

网友I(2023-11-01):
灵动 MCU 何止一种死法。 遥遥领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