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5V 3M雾化器电路雾化片不起振

楼主(2022-11-29):
雾化器电路
电池供电,5V升压电路

MOS管G脚波形

MOS管D脚波形

雾化片波形

电路图和波形都发上来了,雾化片是5V 3M的。现在上电时雾化片不出雾,连振动一下都没有,不知道是哪里的原因?是不是升压电感的比例不对?还是MOS管不合适?

楼主:
还是没解决

网友A:
你这个貌似不是振荡电路,是靠MCU输出3MHz的脉冲(或者倍频数是3MHz脉冲),经MOS管驱动雾化片。
需要靠电感与周边元件谐振在3M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貌似不是振荡电路,是靠MCU输出3MHz的脉冲(或者倍频数是3MHz脉冲),经MOS管驱动雾化片。
需要靠电 ...

是的,是我描述有误,但是现在频率正常无法出雾,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B:
驱动电压电流都不足。 再说MOSFET 工作在3MHZ 效率也够呛。
搞个GaN 加上大功率驱动可能可以。

网友B:
建议将MT3608 的输出电压调到12V , MOSFET 的栅极使用驱动芯片如 UCC27517 高速驱动。

这样MOSFET漏极 接个电感供电可能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电压电流都不足。 再说MOSFET 工作在3MHZ 效率也够呛。
搞个GaN 加上大功率驱动可能可以。 ...

我这个电路,雾化片需要几v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将MT3608 的输出电压调到12V , MOSFET 的栅极使用驱动芯片如 UCC27517 高速驱动。

这样MOSFET漏极 接 ...

不用吧,我看别人的电路就是直接用mos管驱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是我描述有误,但是现在频率正常无法出雾,不知道什么情况

是不是说明LC电路参数没能谐振在雾化片的频率上?
只有谐振,雾化片才能得到高幅度的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用吧,我看别人的电路就是直接用mos管驱动

是啊!猪和人都能吃。但是效率不一样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个电路,雾化片需要几v电压?

谐振了,几伏就够了。看你这电路并非自激振荡,很难说谐振。驱动几十伏,也许可以雾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说明LC电路参数没能谐振在雾化片的频率上?
只有谐振,雾化片才能得到高幅度的电压。 ...

如果把C14去掉,三脚电感3脚的电压有50V,接上C14就变成17V,怎么还降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谐振了,几伏就够了。看你这电路并非自激振荡,很难说谐振。驱动几十伏,也许可以雾化 ...

如果把C14去掉,三脚电感3脚的电压有50V,接上C14就变成17V,怎么还降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把C14去掉,三脚电感3脚的电压有50V,接上C14就变成17V,怎么还降压了? ...

C14 去掉测到的是开路电压。
谐振时,负载电阻可能才3ohm。
带负载后跌落,说明源阻抗太高,或者驱动能力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将MT3608 的输出电压调到12V , MOSFET 的栅极使用驱动芯片如 UCC27517 高速驱动。

这样MOSFET漏极 接 ...

升压调到了12V,还是用三脚电感,上电被拉低到5V了,还有滋滋响,这是为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升压调到了12V,还是用三脚电感,上电被拉低到5V了,还有滋滋响,这是为什么 ...

DC/DC过载了

楼主:
MT3608可以过1A电流,现在才500ma,怎么会过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MT3608可以过1A电流,现在才500ma,怎么会过载了

有这么厉害?

网友C:
电路错了,不能用这个三角电感,直接用10u功率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错了,不能用这个三角电感,直接用10u功率电感。

12V供电才用功率电感吧,我是锂电池供电的,要用三脚电感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