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2312充电芯片充电电流达不到2A

楼主(2022-11-29):
通过使用可调电源5V输入IP2312充电模块对2并18650锂电池进行充电,IP2312模块设置的是2.1A的充电电流,但实际却是一开始大概1.8A左右,然后一直往下降,降到1A以下,想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呢?向各位大牛请教请教!

                  tyw  注

tyw
@tyw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8.4b73499bqX8faw&id=581867041872&ns=1&abbucket=18#detail
@tyw :好的,非常感谢,我试试
tyw
@Luffy520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abbucket=18&id=692466512497&ns=1&spm=a230r.1.14.35.4b73499bqX8faw&skuId=4916901624499
tyw
@Luffy520 :18650也分动力及普通几种规格,4400容量不等于就是大电流动力.
@tyw :我用的是18650的,而且是两节并联,容量4400mah,这个会有影响吗
tyw
@Luffy520 :跟你的电池也有关,有些电池本身就出不了2A电流.用动力电池试试.
@tyw :啃过了,测试下来就没看到有恒流的阶段,平均充电电流都不到1A,充电时长太长,按这芯片应该不至于只能这么低电流充电才对,不知道哪里不对,郁闷
tyw
去下了啃

网友A:
2.1A是最大输出充电电流,电池充电都是涓流充电,一开始是充电电流很大,然后慢慢往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2.1A是最大输出充电电流,电池充电都是涓流充电,一开始是充电电流很大,然后慢慢往下降。 ...

感谢回复。充电是有个过程,就是涓流到恒流到恒压的过程,但是实际测起来,就没有恒流这个阶段,整个充电时长算下来平均充电电流都不到1A,我要充4400mah的锂电池,要4到5个小时呀,太长了呀

网友:
温度呢,散热不够芯片是不是自动降了电流

网友B:
1 你的电池不一定行,
2 和你自己设计的电路有关,铜皮宽度,长度
输入 输出摆放的位置 走线等

网友B:
从表现来看,大概率你的电池内阻大,不合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表现来看,大概率你的电池内阻大,不合格

感谢,我换电池再试试看

网友C:
这个2.1A的充电电流指的是IP2312的最大输出电流,当你的电池里面的电量为0的时候,此时IP2312的确有可能会给你输出2.1A的电流,但是当电池充了一定的电量的时候,IP2312输出的电流会逐渐减小,这个过程有点类似于电容的充电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