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这里带你了解何为PCB?

楼主(2022-11-29):
这里带你了解何为PCB?

       现在,我们的生活已经遍地是电子智能设备,如手机、电脑、电视等,打开这些设备的后盖,都会见到一块布满元器件的板子,如电脑主板、手机主板等,这些都是PCB板的一种,如下如所示 。

      b5fd111a7518677358795c79b09bbf43 606faeb4fd545487f2446cd2508ab290
一、PCB的概念     PCB 的中文名称为印制电路板,他是Printed Circuit Board三个首字母的缩写,他是重要的电子部件。Printed 的意思是印刷,这里的printed意思是用印刷工艺把金属导线粘在绝缘材质上, 这里的Circiuit 是电线的意思,PCB板上电路走线,Borad是板子的意思,PCB是电子元器件的支撑体或者说是载体。
其实PCB分为两种:一种是不带元器件的裸板PCB,指的是一块空的印刷线路板,另一种是在PCB上装配元器件的PCB叫做PCBA,PCBA是成品板,如下图所示。左下角是PCB,右下角是PCBA。
    d7580d7b8a78a144b0ba949b5f4a7f73 5f9f0c82327206389756ad11b82cc436
PCB                      PCBA
      二、PCB分类
        1、根据层数划分
        根据电路层数,我们可以把分为单面板、双面板和多层板。简单的电路一般使用单面板或者双面就足够了,但是有些板子为了考虑信号质量,用了四层板,四层板是两层走线,两层走信号。还有的多层板一为6层板或者8层,像手机主板和电脑主板等。   但大家要知道板子的层数并不代表有几层独立的布线层,就像上面说的四层板,两层走信号线,还有两层是电源层,比如VCC层和GND层。
多层板在特殊情况下还会加入空层来控制板厚,通常层数都是偶数,并且包含最外侧的两层。每种层数的板子电源层和信号层都有相应的SI顺序,这样是为了信号质量考虑,像四层板一般是上下两层是信号层,中间两层分别为VCC电源层和GND层,不同层数的板子他的厚度也是不一样的,每一层的厚度可选择,常见的四层板厚度大概为1.6mm左右,所以大家不要认为板子层数越多,板子一定越厚。
        2、根据板子的软硬程度划分
根据板子的软硬程度,我们可以将PCB板分为硬板、软板和软硬结合板。
硬板:
硬板是我们通常见的的比较多这种,硬板根据材料的组成还分为两种,有机材料硬板和四轴飞行器材料硬板。
  四轴飞行器材料:
  四轴飞行器材料像环氧树脂或者玻璃纤维,如下图所示。
                     bbec3cdd6fa5397b4f77d62b2c1ca019     29cc455d132585345288fc47112cb08f
                                环氧树脂                                                                            玻璃纤维
有机材料:
     铝基板:一般用于LED照明
     铜基板:用于高频电路,像音频、功率放大器等。
    陶瓷基板:特高频、高温、高稳定性,军事方面雷达等。
软板(柔性板)
软板也叫柔性版,绝缘基材绝缘基材是一种可挠曲的绝缘薄膜,
像PFC软排线等,一般用于不同硬板之间的连接作用。
b2be7b4b86993c24173c890b0d6ecd47
  软硬结合板
软硬结合板是两遍是硬板,一部中间通过软板(柔性版连接)
9a7f26da96775dcde1174972f104f167
     这些板是如何做的呢?     首先我们要通过软件来绘制PCB,绘制PCB板的软件很多,像Altium Designed 、Cadence 、PADS 等等,
    我比较熟悉是是AD,那就用AD来示范。
   这个是一个两层板,大家可以看到密密麻麻的红蓝线,这些线就是电气连接线。
往下为我们可以看到软件有很多个层,Top layer 、 Bottom layer  、Top Overlay、Bottom  Overlay、Top Paste 、Bottom Paste
这些层都有什么作用层
Top layer和 Bottom layer层
Top layer是红色, Bottom layer层是蓝色,看我们的走线也是红色和蓝色,因此红蓝色电气走线分别位于Top layer 层和Bottom layer层。
Top Overlay、Bottom  Overlay层
我经常会看到板子上有一些文字或者字符符号等,这些叫做丝印,板子正面丝印叫做Top Overlay,反面丝印层叫做Bottom Overlay,如下图所示。
Top Paste 、Bottom Paste
Top Paste 、Bottom Paste层钢网层,这是通俗的说法,就是你交给钢网厂做网网 , 你需要交给他的就是这层,就是PCB表面发亮的地方,那是PCB的焊盘,我们的电子元器件就要焊接在上面。

通过AD的3D模式我们可以看到PCB的3D模型,最上面为顶层 Top Layer ,中间为绝缘材料,就是所说的硬板的有机材料和四轴飞行器材料组成,最下面是底层 Bottom 层。
PCB板一般都会在表层涂一层绿油,绿油的作用是起绝缘作用,这层绿油就是大家看到蓝色、绿色、红色、紫色的板字。我们在3D模式下,切换到Top layer层,这些金黄色的线,就是以后生产PCB板上要保留的区域。
我们的PCB板表面其实是一层铜皮,走线部分的铜皮保留,不走线部分的铜皮被腐蚀掉。
那我们画完PCB该怎么生产呢?
adc57edcf3c244f7ab8a3dcfc745a393
通过某一平台的下单助手,可以选择我们要做板子的材质、绿油颜色等。
以上就是PCB的基本描述,如有错误,请大家指出,谢谢。

网友A(2022-12-31):
板子画得非常漂亮,点赞支持

发新帖 本帖赏金 3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