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3x] 如何实现运放和比较器的级联

楼主(2022-11-29):
最近想用N32G435实现电流信号放大,同时与设定值做比较来产生过流保护
考虑到N32G435内置运放和比较器,就决定都用内置模块来做

那么问题来了,N32G435能不能先通过内置运放放大信号,然后再内部连接到比较器做比较呢?

通过查用户手册,可以看到OPAMP的输出是直接连接到固定IO口的,如图,我可以选择OPAMP1,那么当我配置OPAMP1为PGA放大模式后,输出的信号就会连到PA2,这时候去采PA2端口波形就能看到放大后的信号

之后,我再配置PA2作为比较器的正端输入(端口模式选择模拟输入即可),如下图,然后我再选择负端输入为内置参考电压,就可以实现与设定值的比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