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ATSAMD51EVK测评报告】+开发环境的构建

楼主(2022-11-29):
ATSAMD51 EVK是一款基于Cortex M4内核的开发板,它具有1MB Flash、256KB RAM。
该开发板的外包装如图1所示,打开外包装即可看到我们的主角ATSAMD51 EVK开发板和一条USB电源线。

1 外包装
2 开发板

上电后,可见到电源指示灯被点亮,同时用户指示灯也在不同地闪烁,见图3所示。
3 上电效果
若打开设备管理器,则可见到有虚拟串口呈现。
4 虚拟串口

接下来的任务就是为开发板搭建开发环境,对于ATSAMD51 EVK开发板来说,它支持以MDK进行开发,故可在原有安装软件的基础上省去安装的时间,其版本是V5.25.2.0
接下来的工作就是下载和安装芯片支持包Keil.SAMD51_DFP.1.0.2,在完成安装后即可在芯片列表中见到ATSAMD51的身影,见图5所示。

安装ATSAME54开发板支持包,本开发板基于ATSAME54 XPlained PRO开发板的基础上开发,两个 MCU 在引脚数和外设方面完全相同,只是 ATSAMD51P20A 没有以太网和 CAN FD。
ATSAMD5x/E5x是同一个系列,用ATSAME54 XPlained PRO评估板的例程,只要不包含以太网和CAN功能的,均可以直接在ATSAMD51 EVK评估板上运行。
5  完成芯片支持
在有了基本环境后,可尝试在此基础上创建一个新的工程,其步骤如下:

1)在菜单栏选取“Project”菜单下的“New uVison Project...”选项,见图6所示。
6 创建新工程

2)为新工程命名,并选取芯片类型,见图8所示。
7 命名新工程
8 选取芯片类型

3)按图9所示来设置运行环境
9 环境设置

4)在菜单栏选取“File”菜单下的“New”选项,并向新建文件输入相应程序,见图10所示。
10 新建文件及其内容

5)保存该文件并命名为main.c,见图11和图12所示。
11 保存文件
12 编辑界面

6)将该文件添加到工程项目中,见图13所示。
13 添加项目文件

7)为能生成目标文件,需按图14和图15来设置。
14 设置生成目标
15 选取所用库

8)经编译,其结果如图16所示。
16 完成编译

9)为进行程序下载,按图17来选择调试器类型。
17 选取调试器
10)按图18所示来设置烧录算法,在使用调试口连接开发板与电脑的情况下,其整体如图19所示。
18 设置烧录算法
19 连接调试器

至此,开发环境就搭建好了,并具有了程序下载能力。

稍感遗憾的是,在官网上却没有提供如何一个关于MDK的例程!

网友A:
我在隔壁论坛看到有人用MDK玩这个测评,没想到我们坛也有用MDK玩的,楼主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隔壁论坛看到有人用MDK玩这个测评,没想到我们坛也有用MDK玩的,楼主厉害 ...

主要是电脑的存储空间有限,已很难再装新软件了,如果能用MDK解决问题就将就了。

网友B(2023-06-06):
可以进行各种嵌入式系统开发项目

网友C:
原厂级评估板ATSAMD51 EV

网友D:
高性价比ATSAMD51评估板

网友E:
该开发板适合学习和研究ARM Cortex-M4架构、嵌入式操作系统、底层驱动等相关技术。

网友F:
ATSAMD51EVK是一款基于ARM Cortex-M4内核的微控制器开发板,由Microchip Technology公司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