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iwdg疑问

楼主(2022-11-29):
我在调试N32G457对独立看门狗有些疑问.对代码里面有这段不是很理解,或者我的理解是否存在问题.
    /* IWDG timeout equal to 250 ms (the timeout may varies due to LSI frequency
       dispersion) */
    /* Enable write access to IWDG_PR and IWDG_RLR registers */
    IWDG_WriteConfig(IWDG_WRITE_ENABLE);
    /* IWDG counter clock: LSI/32 */
    IWDG_SetPrescalerDiv(IWDG_PRESCALER_DIV8);
    /* Set counter reload value to obtain 250ms IWDG TimeOut.
       Counter Reload Value = 250ms/IWDG counter clock period
                            = 250ms / (LSI/32)
                            = 0.25s / (LsiFreq/32)
                            = LsiFreq/(32 * 4)
                            = LsiFreq/128

IWDG的counter clock是否就是固定的LSI/32. 跟独立看门的预分频8没关系,预分频8只是如下图根据看门狗的溢出时间这块来进行分频配置,设置溢出时间在0.2ms~819.2ms才设置预分频8分频

独立看门狗预分频对应溢出时间表

独立看门狗预分频对应溢出时间表

网友A:
IWDG的计数时钟是LSI/PSC,并不是固定的,看配置。这里的注释是由喂狗时间推出重装载值;但注释可能和代码不匹配,看代码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WDG的计数时钟是LSI/PSC,并不是固定的,看配置。这里的注释是由喂狗时间推出重装载值;但注释可能和代码 ...

PSC是指哪个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