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沁恒CH582M开发板--点亮LED

楼主(2022-11-29):
硬件准备

1.源地CH582M核心板开发板 RISC-V沁恒WCH蓝牙BLE5.3双路USB

2.双向usb接口/usb-typec数据线

软件准备

1.IDE:mouneriver: http://mounriver.com/

(CH582M是wch自研的 青稞RISC 处理器 WCH RISC-V4A,所用的开发环境也是沁恒出品的)

楼主:
2. WHC-ISP(官网可下载)烧录软件

楼主:
代码编写

找到单片机原理图对应led灯引脚(例如 PB4)

楼主:
编写代码

#include "CH58x_common.h"

int main()
{

    SetSysClock(CLK_SOURCE_PLL_60MHz);
    //GPIO_Init
    GPIOB_ModeCfg(GPIO_Pin_4, GPIO_ModeOut_PP_5mA);

    while(1)
    {
        //直接用宏实现了电平的翻转
        GPIOB_SetBits(GPIO_Pin_4);

    }
}

楼主:
烧录

代码无误后打开whc-isp下载对应程序至单片机

(选择ch58x系列,对应芯片型号,和下载方式)

楼主:
下载执行

tip:(如果出现”没有USB设备”,可以先按住root键,直到插入typec松开)

楼主:
蓝灯亮(PB4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