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应用Microchip dsPIC芯片日志——烧录出现的问题

楼主:
应用Microchip dsPIC芯片日志——烧录出现的问题
使用情况:使用PICKIT4和MPLAB X IDE V5.40版本,芯片为原厂提供的样品和正规平台购买,电路板PCB正常。
问题:在程序烧录过程中,出现不能识别芯片ID(或ID不匹配)的问题,如图所示:

楼主(2022-11-29):
**解决方法:**根据原来对PIC芯片的了解,不能烧录无非以下几点:
1、编译软件是否匹配(包括编译工具、PIC芯片的配置字是否对?)?
2、烧录工具可能盗版不稳定因素?
3、电路板电源电压是否稳定或正常?
4、线是否连接好?
5、芯片是否原装正品和焊接正常?
6、其他因素?

楼主:
在排除以上问题后,问题还是存在,然后看电路板上与芯片相关的引脚所对应的元器件是否有断路等情况,包括查看PGEC\PGED\MCLR引脚上的电路情况,包括当时把MCLR上的电容去掉问题还是存在。然后继续查找问题,经过仔细查看焊接情况,同时测量各相应引脚上的电压,终于测量发现Vcap引脚电压为0V,然后仔细查看到Vcap引脚上焊接的大电容的一侧出现焊接时断路!!而且就短接了一点点!重新焊接后,测试发现能正常烧录和在线仿真调试,至此,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