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583/CH582/CH581引脚信息异同

楼主(2022-11-29):
CH583 是集成 BLE 无线通讯的 RISC-V MCU 微控制器。片上集成 2Mbps 低功耗蓝牙 BLE 通讯模块、2 个全速 USB 主机和设备控制器及收发器、2 个 SPI、4 个串口、14 路 ADC、触摸按键检测模块、RTC等丰富的外设资源。

楼主:
CH583 相比 CH582 多了 SPI1 主机,支持最低 1.7V 电源电压。CH581 基于 CH582 简化,去掉了一组 USB、触摸按键检测模块、I2C 模块和两个串口,FlashROM 总容量仅 256KB,ADC 不支持 DMA。除了上述差异,其它基本与 CH582 相同。

楼主:
引脚排列:

楼主:
注:
(1)、引脚类型:
I=TTL/CMOS 电平斯密特输入;
O=CMOS 电平三态输出;
A=模拟信号输入或输出;
5VT=支持 5V 信号电压输入。

楼主:
(2)、引脚的复用功能及映射根据其优先级在表中按从高到底排列,其中 GPIO 功能为最低优先级。

楼主:
(3)、两线仿真调试接口通过 ISP 工具配置。仿真调试接口启用后,PB15 和 PB14 仅用作 TCK 和 TIO,不再用于 GPIO 或外设复用功能引脚。关闭仿真调试接口后,PB15 和 PB14 才可用于 GPIO 和外设复用功能引脚。

楼主:
主要功能:
l Royalty-Free 内核 Core
l 通用串行总线 USB
l 512K 字节非易失存储 FlashROM
l 模数转换 ADC
l 触摸按键检测模块 TouchKey
l 定时器 Timer 和脉宽调制 PWM
l 32K 字节易失数据存储 SRAM
l 异步串口 UART
l 电源管理和低功耗
l 串行外设接口 SPI
l 两线串行接口 I2C
l 安全特性:AES-128 加解密,芯片唯一 ID
l 低功耗蓝牙 BLE
l 温度传感器 TS
l 时钟:内置 PLL,内置 32KHz 时钟
l 通用输入输出端口 GPIO
l 实时时钟 RTC
l 封装形式:QFN48_5X5、QFN28_4X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