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30F4P6 FLASH写不成功

楼主(2022-11-30):
fmc_unlock();
fmc_page_erase(0x0800FC00);
fmc_word_program(0x0800FC00,0x11);
fmc_lock();

网友A:
不看例程的吗?不清标志位的吗?

网友B:
这是没有看例程的原因

网友C:
要清除标志位的吧

网友D:
以下是我再用的代码,可以参考

fmc_unlock();

        while(addr < end_addr)
                {
                        if(fmc_word_program(addr, *(uint32_t *)buf) == FMC_READY)
                                {
                                        if(*(uint32_t *)addr != *(uint32_t *)buf)
                                                {
                                                        result = -1;
                                                        break;
                                                }

                                        addr += 4;
                                        buf  += 4;
                                        fmc_flag_clear(FMC_FLAG_BANK0_END);
                                        fmc_flag_clear(FMC_FLAG_BANK0_WPERR);
                                        fmc_flag_clear(FMC_FLAG_BANK0_PGERR);
                                }
                        else
                                {
                                        result = -1;
                                        break;
                                }
                }

        fmc_l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