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PSpice for TI,运行长度差 1uS,运行结果差别很大。

楼主(2022-11-30):
PSpice for TI ,仿真一个变形的跟随器电路。
VSIN 信号源,10KHz,VAMPL = 1V,AC= 1,Time Domain 仿真。

电路不变、自有参数不变,仅仅修改了仿真结束的时间,结果曲线大不一样,
441 uS 及以下,曲线有寄生振荡,
442 uS及以上,曲线很纯净而且光滑。

不明白为什么?
电路设计得是对还是错?
怎么看待这样的结果?

楼主:
这情况,把我搞不会了,该承认哪个结果呢?

呼叫几个人吧

@Siderlee

网友A:
电路图发上来吧

网友A:
你这哪里是呼叫几个人啊。。。

网友A:
怀疑点:自动给步长的问题

你可以尝试一下在仿真设置的界面把 maximum step size设置成1us试试

第一种看样子明显是自激振荡了,这个得看电路图

楼主:
@Siderlee

按你的话试过,Maximum Step Siz 填入“1u”,波形就有高频自激。

楼主:
昨天我在 TI 官网也发过这个帖子。几个小时以后有工作人员回复了,
其中有句话,“仿真时间不应影响仿真结果”。
我把项目传上去了,现在等他的研究结果。

我这两天一直纠结一个逻辑问题:该承认哪个结果?

现在倾向于承认差的结果,好结果只是一种假象。这就意味着必须改进电路,这是下一步的事。

楼主:
TI 官网的工作人员回复了,也提到 MAX Step Size 。
见下图。      @Siderlee

我继续试,又有新发现:
MAX Step Size 设为 8.646uS 及以下都会振荡,8.647us 及以上就没有振荡。

楼主:
那么现在就有个疑问:
仿真结果究竟可信不可信?该怎样对待仿真结果?

楼主:
TI 工作人员给提供了一个小视频,详细说明 Maximum Step Size 对显示曲线的影响:
Pspice瞬态仿真步长设置注意点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413088275/
(必须说明一下,这个视频后半部分提到的,Output File Option 里修改 Print values in the output file ,以替代 Maximum Step Size 参数的做法,可能是错误的。我实验发现,填写 Maximum Step Size 参数发现的自激现象,用视频的方法却不能发现。所以视频方法应当是错误的。

现在似乎应当这么理解:
如果仿真有问题,那么电路肯定有问题;
如果仿真没问题,但不一定电路就没问题。
电路有问题的时候,仿真未必能体现出来。(以上所说的“问题”,纯指理论上的问题,不包括实际工艺上的差异)

这个结论让人不爽。
这样想对吗?   @Siderlee

网友A(2023-03-15):
这个图里的曲线,明显采样点少,都是拟合的线段

就对于楼主仿真的简单的电路,设置和器件如果没有问题的话,仿真的结果应该是可信的

你可以尝试修改 simulation setting 里的options 中的算法,看看会不会有不同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里的曲线,明显采样点少,都是拟合的线段

感谢!

网友A:
这个估计你在TI的网站问不出什么
上pspice的官网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