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AT32 IDE编译报错

楼主(2022-11-30):
源文件中已经包含了对应函数的头文件,却报错函数没有定义。

报错但是依然可以跳转到函数定义

网友A:
可参考bsp里template   AT32 IDE工程建立工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参考bsp里template   AT32 IDE工程建立工程试试

就是按照文档操作的,把被调用的源文件包含到本地源文件后不报错了,使用体验不是很好果断选择了keil5

网友B:
应该和头文件路径设置有关系

楼主(2023-04-07):
问题已找到,源文件后缀.c写成大写.C,编译器无法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