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你知道不同U盘在ARM+Linux下的读写速率吗?

楼主(2022-11-30):
优秀的产品离不开完善的测试,即使一个简单的USB接口也要确保稳定性及兼容性。不同的U盘在ARM+Linux板卡下的兼容性、速率怎么样呢?本文将为大家提供测试参考数据及详细测试步骤!

1. 测试准备
主控选用最近发布的64位Cortex-A55核心板,搭载16 bit高速DDR4 内存,最高配置为1G内存+8G存储,工作温度满足-40~85℃等级。该系列核心板外设资源丰富,支持千兆网x 2、USB2.0 x 2、UART x 5、CAN-FD x 2、SPI x 3、I2C x 2、I2S x 4、ADC x 2 等。

图1   HD-G2UL系列核心板
U盘选用市面上常见的海康、闪迪、爱国者、金士顿品牌,部分U盘支持USB3.0模式,但受制于ARM处理器的USB2.0,其均只能工作在USB2.0模式。

2. 测试原理
2.1dd命令
1.Linux dd 命令用于读取、转换并输出数据。
2.dd 可从标准输入或文件中读取数据,根据指定的格式来转换数据,再输出到文件、设备或标准输出。
3.测试指令如下:

2.2dd的相关解释

2.3开始测试
将U盘插入USB口后开发板会打印插入U盘时的调试信息,并自动挂载到/run/media/sda1目录下。按照测试原理中的测试方法逐个测试U盘,并记录数据。

2.3.1海康威视 USB3.0 64GB

2.3.2闪迪USB3.0 16GB

2.3.3爱国者USB3.0 64GB

2.3.4金士顿USB3.0 32GB

2.3.5闪迪 USB2.0 1GB

2.3.6爱国者USB2.0 32GB

3. 测试结果

注:受测试环境影响,本数据可能存在偏差,仅供开发者参考。

网友A:
感觉Linux的USB处理速度应该是极快的,就基本上都不会考虑不同U盘读写速度会慢的问题,嘿嘿

网友A:
之前我遇到过这种问题,就是不同厂家的U盘,我用CH374读取的话,有些U盘是不被识别的,或者是识别成功,但是写数据是不OK的,就找不到原因,可能真的不同厂家的U盘,就会有很大程度上不兼容,不一样

网友B:
不知道,我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