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32V307以及CH32VF103中断只能进一次的解决方法

楼主(2022-11-30):
 笔者最近使用沁恒CH32V307处理器进行应用开发,基于RT Thread实时操作系统和LWIP做TCP和CAN的透传。因为官方BSP并没有适配RT Thread的CAN驱动,暂时将RT Thread作为普通实时系统使用,先不对CAN外设进行系统抽象。但写完调试程序后发现中断只能进入一次,遂开始研究解决,将解决过程撰文记录,供后来人参考。

楼主:
解决方法

 先不过多的说废话,直接贴上解决方案,由于CH32V307使用的是RSICV内核,并自己添加了一些新特性。由于笔者之前大都使用ARM以及PowerPC内核的MCU,切到RSICV后,写中断服务函数时想当然的认为只要函数名与中断向量表中的符号定义一致即可。而事实上,沁恒的RSICV内核处理器在编译时,需要通过特殊的关键字标识函数为中断服务函数。否则,编译器会将其作为普通函数进行处理,执行完后直接执行后面的内容。

楼主:
编译器这样的误解使得中断服务函数执行前没有保存现场操作,从而回到中断执行前的上下文,若中断服务函数之后的地址无有效指令,将出现程序跑飞,解决方法也很简单,在中断服务函数的声明和定义中加入以下关键字即可:

    void XXXX_IRQHandler(void) attribute((interrupt(“WCH-Interrupt-fast”)));

    void XXXX_IRQHandler(void) attribute((interrupt()));

     以上两个关键字都可以解决沁恒CH32V307,CH32V103等RISCV处理器中断只能进一次的问题,二者区别在于:第一种写法编译出的中断服务函数是沁恒RISCV的快速中断,该写法同时也出现在沁恒的DEMO程序中,为沁恒所特有;第二种写法是GCC For RISCV的通用写法,沁恒的RISCV处理器自然也支持,但这样写无法享受沁恒的快速中断特性,但更具通用性,该写法出现在CH32V307的RT Thread Bsp驱动中。

楼主:
 下面贴一张图对该问题作直观的展示:

楼主:
该图来源于沁恒官方论坛中技术支持对该问题的解释,链接如下:

 http://www.wch.cn/bbs/thread-84071-1.html

 另外还有一点,RISCV指令集由于其开源开放特性,目前生态逐渐呈碎片化趋势发展。例如沁恒,由于添加了新特性,其编译器在GCC For RISCV工具链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改,使其编程时需要使用自家编译器。当然,根据沁恒官方说法,它也能使用公版的GCC For RISCV进行编译,但这将使得编译出的代码无法充分享受沁恒所添加的那些新特性,孰好孰坏,难以言说,就让市场来做判断吧。

楼主:
中断响应机制解读

 此处将从汇编层面解读带与不带关键字所生成的代码的区别,从而理解添加关键字编译的必要性,此外,还将结合ARM的汇编代码和RISCV进行对比,研究下为何ARM处理器使用GCC编译中断服务函数时不需要添加该关键字。

楼主:
挖坑待填…
GCC中的interrupt()关键字

 说来惭愧,笔者之前写程序,从未关注过GCC中的这个关键字,因此,刚好趁此机会对interrupt做些了解并记录。

 挖坑待填…

interrupt做些了解并记录。

 挖坑待填…

网友A:
请教一下,楼主不使用沁恒的WCHNET,而使用LWIP是因为LWIP更好上手吗?

网友B:
谢谢分享,正在学习入门。

网友C:
这个官网提供的代码不是都有的吗?

网友D:
需要定义属性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