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modbus rtu 之从机程序

楼主:
STM32-modbus rtu 之从机程序

以前移植过freemodbus,这次是自己重新写,只实现保持寄存器的读写。

一、串口
这部分跟上一篇文章主机程序一样,DMA接收,直接发送。

二、错误反馈
/*
发送 错误反馈
*/
void  mb_sentACK( u8 cm,u8 err)
{
    u16 temp;
    serialTXbuf_st.buf[0] = local_addr;
    serialTXbuf_st.buf[1] = cm+0x80;
    serialTXbuf_st.buf[2] =  err;
    temp=usMBCRC16(  serialTXbuf_st.buf,  3 );
    serialTXbuf_st.buf[3] = temp;    //低
    serialTXbuf_st.buf[4] = temp>>8;
}
错误码为命令F+0X80

楼主(2022-11-30):
对 F=0X03的反馈
/*
回应 读保持寄存器,命令0X03
*/
void  mb_sentfor_readHoldingReg(const _mbdata_st mbd)
{
    u16 temp;
    u8 len = mbd.len*2+5;
    serialTXbuf_st.buf[0] = local_addr;
    serialTXbuf_st.buf[1] = 0x03;
    serialTXbuf_st.buf[2] = mbd.len*2;
    /*用户数据*/
    for(temp=0;temp< (len-5)/2;temp++)
    {
        serialTXbuf_st.buf[3+temp*2] = mbd.buf[mbd.start+temp] >>8;
        serialTXbuf_st.buf[4+temp*2] = mbd.buf[mbd.start+temp] ;
    }
    temp=usMBCRC16(  serialTXbuf_st.buf,  len-2 );
    serialTXbuf_st.buf[len-2] = temp;    //低
    serialTXbuf_st.buf[len-1] = temp>>8;
    myUSART_Sendarr(  USART1,   serialTXbuf_st.buf , len) ;
    while( (USART1->SR&0X40)==0 ); //等待发送完成
}

楼主:
对F=0X10的反馈
/*
回应 写保持寄存器,命令0X10
*/
void  mb_sentfor_writeHoldingReg( _mbdata_st *pmb)
{
    u16 temp;
    u8 i;
    temp=usMBCRC16(  serialRXbuf_st.buf,  6 );
    serialTXbuf_st.buf[0]=temp;
    serialTXbuf_st.buf[1]=temp>>8;
    //发送8字节反馈
    myUSART_Sendarr(  USART1,   serialRXbuf_st.buf ,  6) ; //前6字节
    myUSART_Sendarr(  USART1,   serialTXbuf_st.buf ,  2) ; //CRC
    //修改保持寄存器
    for(i=0;i< pmb->len ;i++)
    {
       pmb->buf [ pmb->start +i] = (u16)(serialRXbuf_st.buf[i*2+7]<<8 ) + serialRXbuf_st.buf[i*2+8];
    }
    while( (USART1->SR&0X40)==0 ){}; //等待发送完成
}

楼主:
接收处理
/*帧检测*/
u8 frm_cheak(_serialbuf_st *rx, _mbfrm_st *pfrm)
{
    u16 t,len;
    if( rx->len < 4   ) return res_ERR1;
    len=rx->len;
    rx->len = 0 ;

    pfrm->addr=rx->buf[0];
    if( pfrm->addr != local_addr ) return res_ERR2;
    pfrm->crc= (u16)(rx->buf[ len-1]<<8) + (rx->buf[ len-2]) ;
    t= usMBCRC16( rx->buf,  len-2 );
    if( pfrm->crc !=  t ) return  res_ERR3;
    pfrm->cmd=rx->buf[1];
    pfrm->start=( u16)(rx->buf[2] <<8 ) + rx->buf[3] ;
    pfrm->rlen= ( u16)(rx->buf[4] <<8 ) + rx->buf[5] ;
    if( pfrm->start > 0x7d) return res_ERR4;//超出地址
    if( pfrm->rlen + pfrm->start > 0x7d) return res_ERR5;//超出长度
    return res_OK;
}

//接收
u8 smb_recvHoldingReg( _mbdata_st *pmb  )
{
    u8 rel;
    u16 temp ;
    _mbfrm_st frm;

    rel=frm_cheak( &serialRXbuf_st , &frm);
    if( rel == res_OK)
    {
        mb_setMODRXorTX(0);//转为发送模式
        //延时,给主机准备时间
        delay_ms(10);
        pmb->len =  frm.rlen;
        pmb->start =  frm.start;
        switch( frm.cmd)
        {
        case 0x03://读寄存器
            mb_sentfor_readHoldingReg( *pmb );
        break ;
        case 0x10://写寄存器
            mb_sentfor_writeHoldingReg( pmb);
        break ;
        }
        mb_setMODRXorTX(0);//转为接收模式
    }
    else
    if(rel == res_ERR3)
    {
       mb_sentACK(  frm.cmd ,  rel) ;
    }
    return rel;
}

/*主循环调用*/
void mb_poll()
{
   smb_recvHoldingReg( &HoldingReg_st  ) ;
}

楼主:
在主循环里调用mb_poll()函数即可。

楼主:
验证
将STM32的串口与电脑连接,打开PC端软件MODBUS POLL ,设置好参数,OK,如下图

F=0X03

楼主:
F=0X10

网友A:
MODBUS从机其实挺麻烦的,建议直接移植freemodbus。

网友B(2024-11-08):
逐渐变细的孔(也称为邮票孔)变得越来越普遍

网友C:
可能还需要进行一些额外的测试

网友D:
正激:脉冲变压器的原/副边相位关系

网友E:
并在必要时进行去毛刺。

网友F:
改变测试负载的值,再次测试输出的电流和电压

网友G:
表征负载能力的指标是负载能力和负载能力上升时间

网友H:
直至电感器饱和,使开关器件烧毁。好的元器件就到唯样商城。图中的D3与N3构成的磁通复位电路,提供了泄放多余磁能的渠道

网友I:
一些静态测试参数还包括波浪、纹波、起伏和静态输出电压精度。

网友J:
测试参数包括电源的输出电压、输出电流、负载能力、压降、效率和输出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