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L8380M管理型交换机系统软件操作指南三:VLAN

楼主(2022-11-30):
接下来对管理型交换机的VLAN部分进行详细的描述,主要包括以下七部分内容: VLAN概述、VLAN优点、VID概念、PVID、端口处理报文方式、基础配置、VLAN端口配置
一  VLAN概述
VLAN(Virtual Local Area Network)的中文名为“虚拟局域网”。VLAN 是一种将局域网设备从逻辑上划分成一个个网络,从而实现将一个大的物理网络分隔成多个虚拟工作组数据交换技术。这些设备和用户不受物理位置的限制,可以根据功能、部门及应用等因素设定为一个群组,使它们之间通信像在同一个物理分段中。
VLAN 技术的出现,使得管理员根据实际应用需求,把同一物理局域网内的不同用户逻辑地划分成不同的广播域,每一个 VLAN 都包含一组有着相同需求的计算机工作站,与物理上形成的 LAN 有着相同的属性。由于它是从逻辑上划分,而不是从物理上划分,所以同一个 VLAN 内的各个工作站没有限制在同一个物理范围中,即这些工作站可以在不同物理 LAN内。由 VLAN的特点可知,一个 VLAN 内部的广播和单播流量都不会转发到其他 VLAN 中,从而有助于控制流量、减少广播域、简化网络管理、提高网络的可靠性。
VLAN数据包格式,如下图1:

二  VLAN优点
VLAN 是为解决以太网的广播问题和安全性而提出的一种协议,它的优点如下:
●广播风暴防范
限制网络上的广播,将网络划分为多个VLAN可减少参与广播风暴的设备数量。VLAN 分段可以防止广播风暴波及整个网络。
●安全性
增强局域网的安全性,含有敏感数据的用户组可与网络的其余部分隔离,从而降低泄露机密信息的可能性。
●性能提高
将第二层平面网络划分为多个逻辑工作组(广播域)可以减少网络上不必要的流量扩散并提高性能。
●增加网络连接的灵活性
借助 VLAN 技术,能将不同地点、不同物理网络、不同用户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虚拟的网络环境,就像使用本地LAN一样方便、灵活、有效。
三  VID概念
VID,即交换机收到数据帧的 VLAN 标识号。 交换机根据收到数据帧的 VLAN 标识(VID)将它们分类,无标号的为一类,标号相同的为一类。交换机根据 VID 来决定转发或者丢弃一个数据包,同时启用了VLAN的交换机也可以配置一个 VID 给一个无标记帧或者贴了优先级标记的帧。 如果一个数据帧没有标记 VID,启用了VLAN的交换机将会配置一个 VID 给它,并把这个 VID 插到它的帧头中。交换机通过这个过程来处理包的转发,来填写数据帧的 VLAN或者优先级信息的标记字段。管理员可以设置优先级别来选择VLAN类型,选择VID值。
四  PVID
PVID为Port-base VLAN ID,也就是端口的虚拟局域网ID号,关系到端口收发数据帧时的VLAN Tag 标记。PVID是在划分VLAN时候每个端口都有的属性。交换机上的端口分为三种,一种是接入层端口直连设备的,叫做 Access(接入端口);一种是交换机和交换机之间的端口负责汇聚的叫做 Trunk(中级),还有一种是Access与 Trunk混合的模式,叫做 Hybrid。具体这三种端口处理报文下面说明。
五  端口处理报文方式
用户根据不同的需求,需要对不同的端口进行VLAN类型和VLAN LIST进行配置,下面表1简单说明各类型对报文不同的处理方式:

六  基础配置
配置步骤
1.在导航栏中选择[基本设置/VLAN/基本设置],进入VLAN[基本设置]界面。
2.在[基本设置]界面中可以查看各个VLAN的相关配置信息。
3.如需查找某VLAN ID的信息,在下拉框中选择VLAN ID所在范围,在输入框中输入指定的VLAN ID,单击<查找>。
4.如需添加、修改或删除VLAN,单击<设置>,在设置界面的<VLAN列表>框中输入要添加、修改或删除的VLAN,再选择添加、修改或删除,单击<应用>,完成设置,修改选项只能修改VLAN名称,如下图2。

配置项说明
VLAN[基本设置]的相关界面的配置项说明。
表2.1 VLAN[基本设置]界面的配置项说明

表2.2 VLAN[基本设置]的设置界面的配置项说明

七  VLAN端口配置
配置步骤
1.在导航栏中选择[基本配置/VLAN/端口设置],进入VLAN[端口设置]界面。
2.在[端口设置]界面中可以查看各个端口的VLAN相关配置信息。
3.选择或填写需要修改的配置项,单击<应用>生效,如配置项填写有误,会有相应的提示。
4.如需修改某个端口的VLAN配置,单击对应端口显示栏后的<修改>按钮,进入端口设置界面,如图3。

配置项说明
VLAN[端口设置]的相关界面的配置项说明。
表3.1 VLAN[端口设置]界面的配置项说明

表3.2 VLAN[端口设置]的修改界面的配置项说明

接下来会分享RTL8380M管理型交换机系统软件操作指南四:QoS(Quality of Service,服务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