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RS485 Modbus协议 采集传感器数据

楼主(2022-11-30):
硬件

1、传感器:为液压传感器,12vDC,RS485数据输出,采用Modbus协议通信
2、电路:根据传感器属性,电路主要是两部分,通信电路和电源电源

楼主:
(1)485电路:由于485是半双工通信,需要控制收发,所以索性在把电路设计成自动收发电路接跳线帽W1、W2即使用RS485收发,不接就是普通串口收发。RE和DE是收发使能,选择485模式:3_TXD常高,使能接受;当发送数据时,数据的起始位(下降沿)将3_TXD引脚电平拉低,将顺便使能发送。传感器接3_A、3_B。

楼主:
(2)开关电路:主要是为了控制传感器开关,以降低功耗

楼主:
测试485电路

1、485电路测试程序
对于单片机来说,其实仍然是串口通信,只不过经过485芯片实现了RS232电平→RS485电平。

楼主:
初始化串口3,并在初始化时开启串口接收中断初始化串口3,并在初始化时开启串口接收中断

楼主:
void MX_USART3_UART_Init(void)
{

  huart3.Instance = USART3;
  huart3.Init.BaudRate = 9600;
  huart3.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huart3.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huart3.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huart3.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huart3.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huart3.Init.OverSampling = UART_OVERSAMPLING_16;
  if (HAL_UART_Init(&huart3)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Usart3RecIT();//开启串口3接收中断
  start_capture();//发送请求帧
}

楼主:
接收中断回调函数中保存串口数据

void HAL_UART_RxCpl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if(huart->Instance == USART3){//RS485设备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3, &uart3Data, 1);
        uart3WriteByte(uart3Data);//接收到的数据写入缓存
                uart3Data** = 1;
        }
}

楼主:
缓存数据:环形队列,不啰嗦
#define SENSOR_485_DATA_BUFFER_MAX_LENGTH  60
typedef struct {
        uint16_t   front;
        uint16_t   rear;
        uint8_t*   buffer;
        uint32_t   maxSize;
}Buffer_t;
static Buffer_t sensor485Buffer;
uint8_t  sensor485DataBuffer[SENSOR_485_DATA_BUFFER_MAX_LENGTH];//缓存数组

void uart3WriteByte(uint8_t data)
{
        Buffer_Puts(&sensor485Buffer,&data,1);//入队
}

bool Buffer_Puts(Buffer_t* buffer, uint8_t* data, uint16_t length)
{
        if (buffer->maxSize - Buffer_Size(buffer) <= length)//队满
                return false;
        for (uint16_t i = 0; i<length; ++i)//队列未满
        {
                buffer->rear = (buffer->rear + 1) % buffer->maxSize;
                buffer->buffer[buffer->rear] = data[i];//进队
        }
        return true;
}

楼主:
这个接口,是为了向传感器发送指令,请求传感器数据,指令需要查看传感器指令定义,属于协议那部分,先测试

void start_capture(){
    uint8_t TxData[10]= "1111111111";
        HAL_UART_Transmit(&huart3,TxData,10,0xffff);
    HAL_Delay(100);

楼主:
在Keil中Debug,用串口助手向单片机发送数据,查看数组sensor485DataBuffer接收到了,接收是可以了

楼主:
但是我遇到了问题,上位机没有接受到2-(4)发送的“1111111111”,单片机发送出现了问题

(1)分别检查TX、R15、R16都有信号出来

楼主:
第一反应是485芯片发送使能没有成功,检查RE和DE引脚,果然一直是低电平,说明三极管一直导通,没有阻塞过

楼主:
无奈之下,干脆用反相器替换了三极管然后,就可以了…

楼主:
加入Modbus协议

1、协议原理
(1)以上测试说明:链路层硬件协议√;

楼主:
(2)但是问题来了,只有硬件协议可以和传感器通信吗? 当然不行,传感器又不是电脑,它没有上位机:你点一下发送就把数据发出去了。这个时候需要单片机来告知它发送。所以我们还需要:链路层软件协议Modbus协议√;

楼主:
我们选取Modbus协议中对我们编程有帮助的几点:

楼主:
以帧的形式通信,有ASCII和RTU两种模式,帧中的地址、功能码等都是一个或多个字节,每个字节是一个8位串口数据

楼主:
如果一个串口连接多个4856设备,可以通过地址区分不同485设备,当然串口资源充足也可以挂载在多个串口上

楼主:
RTU模式通过两帧数据的时间间隔,区分前后两帧数据,如果串口数据间隔大于3.5个字节,那么就认为一帧数据结束了,在9600bps/s波特率下,传输3.5个字节时间大概为4ms;ASCII模式读回车换行就行了

楼主:
如果要读取传感器状态、数据,都需要发送请求帧

楼主:
数据需要CRC校验

楼主:
具体指令规则需查看传感器指令文档

楼主:
根据传感器指令文档编程

楼主:
打开传感器开关

void open_sensor(){
        //控制电源开关的引脚拉高
}

楼主:
发送读取命令

void start_read(){
    uint8_t TxData[10]= "010300000001840A";
        HAL_UART_Transmit(&huart3,TxData,10,0xffff);
    HAL_Delay(100);
}

楼主:
读取数据

在串口接收中断中接收数据,如果下一个串口数据在4ms之内到来,那么重新计时,定时器中断不会生效;如果没来,则认为接收完一帧数据,程序会进入定时器中断,这个很关键

楼主:
void HAL_UART_RxCpl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if(huart->Instance == USART3){
                          HAL_TIM_Base_Stop_IT(&htim5);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3, &uart3Data, 1);
              uart3WriteByte(uart3Data);
              HAL_TIM_Base_Start_IT(&htim5);//开始计时4ms,即modbus设备在9600波特率下传输一帧数据的时间间隔
                          uart3Data** = 1;
                }
}

楼主:
在定时器中断中进行处理数据
void 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TIM_HandleTypeDef *htim)
{
  if(htim==(&htim5))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5,TIM_IT_Update);  //标准库需要清除TIMx更新中断标志,HAL库不需要,直接写业务逻辑就行
                 HAL_TIM_Base_Stop_IT(&htim5);
                 Modbus_Work();//数据处理函数
                 Uart3BufClear();
                 RS485_RX_CNT++;
  }
}

楼主:
数据CRC校验

CRC原理就不啰嗦了
不同种类的CRC校验的多项式并不统一,这里是0xA001,文档中会说明

int16_t CRC_16( int8_t *vptr, int8_t len)
{
    uint16_t MODBUSCRC = 0xffff;
    uint16_t POLYNOMIAL = 0xa001;
    uint8_t i, j;

    for (i = 0; i < len; i++)
    {
        MODBUSCRC ^= vptr[i] ;
        for (j = 0; j < 8; j++)
        {
            if ((MODBUSCRC & 0x0001) != 0)
            {
                MODBUSCRC >>= 1;
                MODBUSCRC ^= POLYNOMIAL;
            }
            else
            {
                MODBUSCRC >>= 1;
            }
        }
    }
    return MODBUSCRC;
}

楼主:
数据解析
int Modbus_Work(void)
{
        double depth;
        uint16_t  depth_high;
        uint16_t  depth_low;
        int len = strlen((char*)(sensor485DataBuffer+1));
        if(sensor485DataBuffer[1] == 0x01)//从机地址正确则进行换算
        {
                if((CRC_16((int8_t *)(sensor485DataBuffer+1),len))==0x0000){//CRC校验
                        depth_high = sensor485DataBuffer[3];
                        depth_low = sensor485DataBuffer[4];
                        depth = (double)((depth_high << 8) + depth_low)/1000;
                }
        }memset(sensor485DataBuffer,0,len+1);
        return depth;//这就是水深值了
}

网友A(2024-11-08):
根据色彩的变化记录每一行的颜色跳变点,由此识别出车牌区域。

网友B:
切割完了第四个字符之后,再依次扫描剩下的空间,直到所扫描的这一竖上的所有点的灰度值不全为0时,认为是字符的开始并依次扫描直到所扫描的这一竖上的所有点的灰度值全为0时认为是字符的结束。

网友C:
需要设定一个阈值来对像素点进行设置

网友D:
计算量小,计算快。缺点也严重:在不同的图像中,颜色分布差别大,处理效果也不会很好。

网友E:
在内存中开辟七个长为车牌长的七分之一和宽为车牌宽的区域

网友F:
二值化就是让图像的像素点矩阵中的每个像素点的灰度值为0(黑色)或者255(白色

网友G:
分别记录车牌区域的上下高度。然后通过RGB-HSV颜色转换

网友H:
通过OV7670摄像头进行图像采集

网友I:
图像由前景和背景组成,在灰度直方图上,前景和背景会形成高峰,在双峰之间的最低谷处就是阈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