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HAL之modbus

楼主:
什么是modbus?

Modbus是一种串行通信协议,是Modicon公司(现在的施耐德电气 Schneider Electric)于1979年为使用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通信而发表。Modbus已经成为工业领域通信协议的业界标准(De facto),并且现在是工业电子设备之间常用的连接方式。

要注意的是::::::MODBUS协议是一种软件协议,是一种人为约定的协议,他和SPI,IIC,CAN总线协议还是有些不同的,SPI,IIC,CAN总线这些协议必须是设备在硬件上支持的,可以说SPI,IIC,CAN总线是一种软硬件的结合体,也就是常分为两层即物理层和协议层,MODBUS本身就是类似于协议层的东西。Modbus通信标准协议可以通过各种传输方式传播,如 RS232C、RS485、光纤、无线电等。

楼主(2022-11-30):
Modbus比其他通信协议使用的更广泛的主要原因有:

公开发表并且无版权要求

易于部署和维护

对供应商来说,修改移动本地的比特或字节没有很多限制

楼主:
Modbus允许多个 (大约240个) 设备连接在同一个网络上进行通信,举个例子,一个测量温度和湿度的装置,并且将结果发送给计算机。在数据采集与监视控制系统(SCADA)中,Modbus通常用来连接监控计算机和远程终端控制系统(RTU)。

楼主:
Modbus协议大致分为以下两种串行传输模式:

Modbus-RTU

Modbus-ASCII

一个设备只会使用一种协议,一般来说大部分的设备都是Modbus-RTU协议。

设备必须要有RTU协议!这是Modbus协议上规定的,且默认模式必须是RTU,ASCII作为可选项。一般学习Modbus协议,只需要了解RTU协议,ASCll了解即可。

楼主:
Modbus通讯过程
Modbus是一种单主站的主/从通信模式。,主机发送,从机应答,主机不发送,总线上就没有数据通信。

楼主:
举例: 一个总线上有一个主机,多个从机,主机查询其中一个从机,首先得给这些从机分配地址(每个地址必须唯一),分配好地址后,主机先查询,然后发数据,从机得到主机发送的数据,然后对应地址的从机回复,主机得到从机数据。

楼主:
注意:

Modbus不能判断从机是否忙,也没有对应的仲裁机制,我们只能通过软件对数据进行适当的处理!

楼主:
帧结构
帧结构 = 地址 + 功能码+ 数据 + 校验

楼主:
地址: 占用一个字节,范围0-255,其中有效范围是1-247,其他有特殊用途。Modbus网络上只能有一个主站存在,主站在 Modbus网络上没有地址,从站的地址范围为 0 - 247,其中 0 为广播地址,从站的实际地址范围为 1 - 247。

楼主:
功能码:占用一个字节,功能码的意义就是,知道这个指令是干啥的,比如你可以查询从机的数据,也可以修改数据,所以不同功能码对应不同功能。

楼主:
部分功能码:

楼主:
其中,功能码03和06是比较常用的。

●数据:占用一个或多个字节,根据功能码不同,有不同结构。

●校验:为了保证数据不错误,增加这个,然后再把前面的数据进行计算看数据是否一致,如果一致,就说明这帧数据是正确的,我再回复;如果不一样,说明你这个数据在传输的时候出了问题,数据不对的,所以就抛弃了。

楼主:
举例说明

我们大部分时候都是用modbus来和传感器通信。如果要查询传感器上的信息,用03查询功能码,如果需要修改传感器寄存器的值就用06修改功能码,其他的不需要过多关注,用到的时候再去了解。

楼主:
查询功能码

比如我们现在要使用STM32查询某传感器的数据,该传感器的地址为01。

主机发送: 01 03 00 00 00 01 84 0A
从机回复: 01 03 02 19 98 B2 7E

楼主:
什么意思?解析如下:

发送数据解析

楼主:
01-地址,也就是你传感器的地址
03-功功能码,03代表查询功能,查询传感器的数据
00 00-代表查询的起始寄存器地址.说明从0x0000开始查询。这里需要说明以下,Modbus把数据存放在寄存器中,通过查询寄存器来得到不同变量的值,一个寄存器地址对应2字节数据
00 01-代表查询了一个寄存器.结合前面的00 00,意思就是查询从0开始的1个寄存器值
84 0A-循环冗余校验,是modbus的校验公式,从首个字节开始到84前面为止。

楼主:
回复数据解析

楼主:
01-地址,也就是你传感器的地址
03-功功能码,03代表查询功能,查询传感器的数据。这里要注意的是注意发给从机的功能码是啥,从机就要回复同样的功能码,如果不一样说明这一帧数据有错误
02-代表后面数据的字节数,因为上面说到,一个寄存器有2个字节,所以后面的字节数肯定是2*查询的寄存器个数;
19 98-寄存器的值是19 98,结合发送的数据看出,01这个寄存器的值为19 98
B2 7E-循环冗余校验

总结就是:

发送:从机的地址+我要干嘛的功能码+我要查的寄存器的地址+我要查的寄存器地址的个数+校验码

回复:从机的地址+主机发我的功能码+要发送给主机数据的字节数+数据+校验码

楼主:
修改功能码

主机发送: 01 06 00 00 00 01 48 0A
从机回复: 01 06 00 00 00 01 48 0A

看上去怎么一样的啊?是不是错了?答案是这是正确的。

楼主:
发送数据解析

01-主机要查询的从机地址
06-功能码,06代表修改单个寄存器功能,修改有些不同,有修改一个寄存器和修改多个寄存器;
00 00-代表修改的起始寄存器地址.说明从0x0000开始.
00 01-代表修改的值为00 01.结合前面的00 00,意思就是修改0号寄存器值为00 01;
48 0A-循环冗余校验,是modbus的校验公式,从首个字节开始到48前面为止

楼主:
回复数据解析

01-从机返回给主机自己的地址,说明这就是主机查的从机
06-功能码,代表修改单个寄存器功能,主机发啥功能码,从机就必须回什么功能码;
00 00-代表修改的起始寄存器地址.说明是0x0000.
00 01-代表修改的值为00 01.结合前面的00 00,意思就是修改0号寄存器值为00 01;
48 0A-循环冗余校验,是modbus的校验公式,从首个字节开始到48前面为止;

如果回复的一样,说明这个数据是修改成功的;如果功能码不是06,而是别的,说明从机回复的数据有误,主机可以做相应的处理。

如果我要修改多个寄存器,难道用06发好几次,这样不会太傻了吗?所以Modbus RTU协议包含了修改连续多个寄存器的方法,就是功能码为0x10;这个大家自己去查询,基本和上面的数据格式差不多。

楼主:
注意,ModBus只是一个软件协议,传输时可以通过串口来进行通信。

为了提升传输效率,可以结合DMA使用。

楼主:
MX配置

配置串口

楼主:
配置DMA

发送和接收都采用DMA

开启空闲中断

楼主:
关键代码
/* Includes ------------------------------------------------------------------*/
#include "MyApplication.h"

/* Private define-------------------------------------------------------------*/
#define FunctionCode_Read_Register                 (uint8_t)0x03
#define FunctionCode_Write_Register         (uint8_t)0x06
#define Modbus_Order_LENGTH           (uint8_t)8

/* Private variables----------------------------------------------------------*/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static void Protocol_Analysis(UART_t*);  //协议分析

static void Modbus_Read_Register(UART_t*);   //读寄存器
static void Modbus_Wrtie_Register(UART_t*);  //写寄存器

/* Public variables-----------------------------------------------------------*/
Modbus_t  Modbus =
{
        1,

        Protocol_Analysis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39335]@name[/url]   Protocol_Analysis
        * @brief  协议分析
        * @param  UART -> 串口指针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Protocol_Analysis(UART_t* UART)
{
        UART_t* const  COM = UART;
        uint8_t i = 0,Index = 0;

  //串口3停止DMA接收
        HAL_UART_DMAStop(&huart3);

        //过滤干扰数据,首字节为modbus地址,共8字节
        for(i=0;i<UART3_Rec_LENGTH;i++)
        {
                //检测键值起始数据Modbus.Addr
                if(Index == 0)
                {
                        if(*(COM->pucRec_Buffer+i) != Modbus.Addr)
                                continue;
                }

                *(COM->pucRec_Buffer+Index) = *(COM->pucRec_Buffer+i);

                //已读取7个字节
                if(Index == Modbus_Order_LENGTH)
                        break;

                Index++;
        }

        //计算CRC-16
        CRC_16.CRC_Value   =  CRC_16.CRC_Check(COM->pucRec_Buffer,6); //计算CRC值
        CRC_16.CRC_H       = (uint8_t)(CRC_16.CRC_Value >> 8);
        CRC_16.CRC_L       = (uint8_t)CRC_16.CRC_Value;

        //校验CRC-16
        if(((*(COM->pucRec_Buffer+6) == CRC_16.CRC_L) && (*(COM->pucRec_Buffer+7) == CRC_16.CRC_H))
                                                                                                    ||
           ((*(COM->pucRec_Buffer+6) == CRC_16.CRC_H) && (*(COM->pucRec_Buffer+7) == CRC_16.CRC_L)))
  {
                //校验地址
                if((*(COM->pucRec_Buffer+0)) == Modbus.Addr)
                {
                        //处理数据
                        if((*(COM->pucRec_Buffer+1)) == FunctionCode_Read_Register)
                        {
                                Modbus_Read_Register(COM);
                        }
                        else if((*(COM->pucRec_Buffer+1)) == FunctionCode_Write_Register)
                        {
                                Modbus_Wrtie_Register(COM);
                        }
                }
        }

        //清缓存
        for(i=0;i<UART3_Rec_LENGTH;i++)
        {
                *(COM->pucRec_Buffer+i) = 0x00;
        }
}

/*
        * @name   Modbus_Read_Register
        * @brief  读寄存器
        * @param  UART -> 串口指针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Modbus_Read_Register(UART_t* UART)
{
        UART_t* const  COM = UART;

        //校验地址
        if((*(COM->pucRec_Buffer+2) == 0x9C) && (*(COM->pucRec_Buffer+3) == 0x41))
        {
                回应数据
                //地址码
                *(COM->pucSend_Buffer+0)  = Modbus.Addr;
                //功能码
                *(COM->pucSend_Buffer+1)  = FunctionCode_Read_Register;
                //数据长度
                *(COM->pucSend_Buffer+2)  = 8;
                //SHT30温度
                *(COM->pucSend_Buffer+3)  = ((uint16_t)((SHT30.fTemperature+40)*10))/256;
                *(COM->pucSend_Buffer+4)  = ((uint16_t)((SHT30.fTemperature+40)*10))%256;
                //SHT30湿度
                *(COM->pucSend_Buffer+5)  = 0;
                *(COM->pucSend_Buffer+6)  = SHT30.ucHumidity;
                //继电器状态
                *(COM->pucSend_Buffer+7)  = 0;
                *(COM->pucSend_Buffer+8)  = Relay.Status;
                //蜂鸣器状态
                *(COM->pucSend_Buffer+9)  = 0;
                *(COM->pucSend_Buffer+10) = Buzzer.Status;

                //插入CRC
                CRC_16.CRC_Value = CRC_16.CRC_Check(COM->pucSend_Buffer,11); //计算CRC值
                CRC_16.CRC_H     = (uint8_t)(CRC_16.CRC_Value >> 8);
                CRC_16.CRC_L     = (uint8_t)CRC_16.CRC_Value;

                *(COM->pucSend_Buffer+11) = CRC_16.CRC_L;
                *(COM->pucSend_Buffer+12) = CRC_16.CRC_H;

                //发送数据
                UART3.SendArray(COM->pucSend_Buffer,13);
        }
}

/*
        * @name   Modbus_Read_Register
        * @brief  写寄存器
        * @param  UART -> 串口指针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Modbus_Wrtie_Register(UART_t* UART)
{
        UART_t* const  COM = UART;
        uint8_t i;

        回应数据
        //准备数据
        for(i=0;i<8;i++)
        {
                *(COM->pucSend_Buffer+i) = *(COM->pucRec_Buffer+i);
        }
        //发送数据
        UART3.SendArray(COM->pucSend_Buffer,8);

        //提取数据
        //校验地址 -> 继电器
        if((*(COM->pucRec_Buffer+2) == 0x9C) && (*(COM->pucRec_Buffer+3) == 0x43))
        {
                //控制继电器
                if(*(COM->pucRec_Buffer+5) == 0x01)
                {
                        Relay.Relay_ON();
                }
                else
                {
                        Relay.Relay_OFF();
                }
        }

        //校验地址 -> 蜂鸣器
        if((*(COM->pucRec_Buffer+2) == 0x9C) && (*(COM->pucRec_Buffer+3) == 0x44))
        {
                //控制蜂鸣器
                if(*(COM->pucRec_Buffer+5) == 0x01)
                {
                        Buzzer.ON();
                }
                else
                {
                        Buzzer.OFF();
                }
        }
}
/********************************************************
  End Of File
********************************************************/

楼主:
CRC校验代码
/* Includes ------------------------------------------------------------------*/
#include "MyApplication.h"

/* Private define-------------------------------------------------------------*/

/* Private variables----------------------------------------------------------*/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static uint16_t CRC_Check(uint8_t*,uint8_t);  //CRC校验

/* Public variables-----------------------------------------------------------*/
CRC_16_t  CRC_16 = {0,0,0,CRC_Check};

/*******************************************************
说明:CRC添加到消息中时,低字节先加入,然后高字
CRC计算方法:
1.预置1个16位的寄存器为十六进制FFFF(即全为1);称此寄存器为CRC寄存器;
2.把第一个8位二进制数据(既通讯信息帧的第一个字节)与16位的CRC寄存器的低
8位相异或,把结果放于CRC寄存器;
3.把CRC寄存器的内容右移一位(朝低位)用0填补最高位,并检查右移后的移出位;
4.如果移出位为0:重复第3步(再次右移一位);
如果移出位为1:CRC寄存器与多项式A001(1010 0000 0000 0001)进行异或;
5.重复步骤3和4,直到右移8次,这样整个8位数据全部进行了处理;
6.重复步骤2到步骤5,进行通讯信息帧下一个字节的处理;
7.将该通讯信息帧所有字节按上述步骤计算完成后,得到的16位CRC寄存器的高、低
字节进行交换;
********************************************************/
/*
        * @name   CRC_Check
        * @brief  CRC校验
        * @param  CRC_Ptr->数组指针,LEN->长度
        * @retval CRC校验值
*/
uint16_t CRC_Check(uint8_t *CRC_Ptr,uint8_t LEN)
{
        uint16_t CRC_Value = 0;
        uint8_t  i         = 0;
        uint8_t  j         = 0;
        CRC_Value = 0xffff;
        for(i=0;i<LEN;i++)
        {
                CRC_Value ^= *(CRC_Ptr+i);
                for(j=0;j<8;j++)
                {
                        if(CRC_Value & 0x00001)
                                CRC_Value = (CRC_Value >> 1) ^ 0xA001;
                        else
                                CRC_Value = (CRC_Value >> 1);
                }
        }
        CRC_Value = ((CRC_Value >> 8) +  (CRC_Value << 8)); //交换高低字节
        return CRC_Value;
}
/********************************************************
  End Of Fi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