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对6.5Mhz的小信号进行放大

楼主(2022-11-30):
要求对信号6.5Mhz放大10倍以上,要求通频带1Mhz,矩形系数K0.1小于10
纯萌新,做课设,略着急,做的很困难,查了几天资料,发现可以用运放或者三极管来做,我想问问各位前辈,以下几个问题
1.运放的GBW我略搞懂了一点,就是说我要两级放大6.5Mhz的信号,每级放大4倍是不是GBW要求要大于26Mhz,我看b站上的up说还要留余量,也就是说要比芯片的26Mhz大个10到100的系数,但是如果要做一个1Mhz的通频带是不是在放大后再加一个通带滤波器
2.拿三极管做的话,计算三极管的高频等效电路要y参数,想问问三极管的y参数是不是要自己测,我在网上貌似没有搜到直接给出三级管的y参数的资料。
当然,如果各位前辈可以分享分享思路或者有类似电路更好,在此谢过各位

网友A:
一个三极管共射极放大器的事儿,用什么运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三极管共射极放大器的事儿,用什么运放啊!

确实,我想问问,三极管的π参数哪里可以看吗?我看网上说是要通过π参数计算y参数的。还是说难道放大可以忽略y晶体管里的电容吗?我就是因为找不到,或者是我太笨不会看,找不到π参数,才想着看看运放的能不能做出来,谢谢前辈了

楼主:
难道这个论坛已经没人了吗,麻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难道这个论坛已经没人了吗,麻了

运放路线:
运放+带通滤波器
运放国产有gs8052,10倍带宽150M,带通滤波器一个软件慢慢折腾。
mmic路线:
通常是那种固定增益的放大器,十字或sot89封装。
选带宽DC-xGhz的那种,这种前级和后级阻抗都控制好的。
mmic一级+带通+mmic一级。无脑。
参考型号:ERA-3SM+
晶体管路线:
从题目来看,6.5M,1M带宽,Q值6.5
技术路线来看,更适合双调谐。单调谐Q值可以做到40左右。
三极管选型
国产BFR520,ft=11G
进口nxp bfu730,ft=110G,2块多。
选频网络,可以看一些老的收音机书籍。或照抄实验箱,小双调谐放大器。
由于现在的器件的进步,至于共基,沃尔曼,全滚蛋,别看老掉牙的教材。

晶体管路线

网友C:
这么低的中心频率6.5MHZ,带宽1MHZ ,矩形系数10.   很好奇怎么算 -3db 和-20db 各一对频点?

网友D:
参考电视机原理中的音频载波放大即可,也是6.5MHz的。

网友E:
集成选频放大电路——高频电子线路课程设计

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17454070/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解答,现在也算是略有点眉目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我想问问,三极管的π参数哪里可以看吗?我看网上说是要通过π参数计算y参数的。还是说难道放大可 ...

计算早就忘光了,仿真软件这么多,只有学校里面的学生才会去算。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计算早就忘光了,仿真软件这么多,只有学校里面的学生才会去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算早就忘光了,仿真软件这么多,只有学校里面的学生才会去算。

可是不算怎么写报告呢,难道是就说是自己一点一点调出来的吗?我知道我是个笨蛋,但是学校他啥都不教,老师划水,作业布置下来,我又不可能划水,只有摆烂的队友,那就只有自己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