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32G12K128-Beta仿真失败(已解决)

楼主(2022-11-30):
我的板子经过客服的帮助可以烧录了。
但是现在仿真不行。
我做了如下设置:

有个问题,设置成功后四个流水灯一直闪烁。
然后重插一次就好了。
keil里的设置如下:

还有哪儿需要设置的?我实在是没招了。高手支招,谢谢!
忘了说了,仿真提示错误:

网友A:
使用STC提供的LINK。
设置完仿真芯片后需要对MCU进行一次断电,然后再开始仿真。仿真中间出错,在继续仿真之前也重新对MCU断一次电。
如果解决不了 ,找STC销售工程师,他们会拉技术 组个 QQ 群支持你,会专人跟踪服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STC提供的LINK。
设置完仿真芯片后需要对MCU进行一次断电,然后再开始仿真。仿真中间出错,在继续仿真 ...

谢谢

楼主:
看了。我有一步搞错了。制作仿真芯片时,我时钟选错了。我完全照搬手册,时钟选的24兆Hz。结果不行。
后来选11.0592兆就好了。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板子的时钟设置,不要走弯路,我可费了老劲了。
真得感谢STC的客服,特别是冲哥。还有其他几个人。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