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EV Board (MM32L0136C7P)测评】+ LCD和串口显示RTC时间

楼主(2022-11-30):
接着上次没调通的RTC模块继续调试,看了手册里面RTC的说明,直接读取TR和DR寄存器就是时间和日期了,我之前读的是时间戳的寄存器,因为没有触发事件,所以时间戳的值一直为0。现在RTC调试好了,LCD和串口同时显示日期时间值,同时四个LED灯每秒闪烁一次。
一直用的串口2打印,还要拔掉JLINK才能打印,太麻烦,所以切换到串口1打印调试了,可以连接JLINK烧录加给板子供电,外围线路简单多了。
之前串口1没调好,看了一下原理图,串口1的TX1,PA9连到了红外,所以直接跳线接到CN9的PA9脚就可以打印输出了。
板载的UART1用的是PC0,PC1,功能是LPUART。
现在基本能玩起来了,板载资源还挺多的,可玩性还是很高的,后面就可以继续添加新功能了。。。

楼主:
工程源码:
路径在LibSamples目录下LibSamples\SLCD\SLCD_Polling_Display。
基于坛友的MM32L0130_LibSamples_V020这个工程调试的。

网友A:
RTC是否支持us的中断信号?

网友B:
这个RTC怎么才能掉电不丢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RTC是否支持us的中断信号?

支持us级的中断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RTC怎么才能掉电不丢失?

在JP1的位置加一块备份电池就可以了。

网友C:
支持几组的闹钟数据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几组的闹钟数据设置?

一组。

网友D:
RTC的精度怎么样

网友E:
RTC闹钟性能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RTC的精度怎么样

精度可到亚秒级。

楼主:
引用 网友E:
RTC闹钟性能怎么样

很好。

网友F:
引用 楼主:
工程源码:
路径在LibSamples目录下LibSamples\SLCD\SLCD_Polling_Display。
基于坛友的MM32L0130_LibSampl ...

给力,下载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