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EV Board (MM32L0136C7P)测评】+GPIO口使用及OLED屏驱动

楼主(2022-12-01):
尽管开发板上配置了LCD屏,并具有能耗低、显示规格比较大的特点,但相对来讲它毕竟是靠笔段来显示信息,因此显示的符号会受到很大的限制,且显示的信息量也比较少,最重要的是占用引脚资源太严重。
为此,从掌握GPIO口使用的角度,还是从GPIO口的使用开始,并以模拟I2C接口的方式来驱动OLED屏。
1GPIO口使用
以按键控制小风扇的转动,其控制效果如图1和图2所示。
1 静止状态
2 转动状态

实现该控制的程序如下:
int main(void)
{
    BOARD_Init();
    while (1)
    {
        if ( GPIO_ReadInDataBit(BOARD_KEY0_GPIO_PORT, BOARD_KEY0_GPIO_PIN) )
        {
              GPIO_WriteBit(BOARD_ FAN _GPIO_PORT, BOARD_ FAN _GPIO_PIN, 0u);
        }
        else
        {
              GPIO_WriteBit(BOARD_ FAN _GPIO_PORT, BOARD_ FAN _GPIO_PIN, 1u);
        }
    }
}

其中,小风扇被连接到PB10,其定义如下:
#define BOARD_FAN_GPIO_PORT GPIOB
#define BOARD_FAN_GPIO_PIN  GPIO_PIN_10
对该引脚的初始化程序为:
gpio_init.Pins  = GPIO_PIN_10;
gpio_init.PinMode  = GPIO_PinMode_Out_PushPull;
gpio_init.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
GPIO_PinAFConf(GPIOB, gpio_init.Pins,GPIO_AF_15);
按键使用板上K2键,所使用的引脚为PD5,它的初始化程序为:
gpio_init.Pins  = GPIO_PIN_5;
gpio_init.PinMode  = GPIO_PinMode_In_PullUp;
gpio_init.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
GPIO_PinAFConf(GPIOD, gpio_init.Pins,GPIO_AF_15);
2)驱动OLED
这里使用的是一款0.96寸的双色OLED屏,其分辨率为128*64,驱动方式为I2C
该显示屏与开发板的连接关系为:
SCL---D5
SDA---A8
模拟I2C输出高低电平的语句定义为:
#define SCL_high  GPIO_WriteBit(GPIOD, GPIO_PIN_5, 1u)
#define SCL_low   GPIO_WriteBit(GPIOD, GPIO_PIN_5, 0u);
#define SDA_high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8, 1u);
#define SDA_low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8, 0u);

OLED屏的初始化函数为:
void OLED_Init(void)
{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l
    OLED_WR_Byte(0x02,OLED_CMD);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
    OLED_WR_Byte(0x81,OLED_CMD);
    OLED_WR_Byte(0xff,OLED_CMD);
    OLED_WR_Byte(0xA1,OLED_CMD);
    OLED_WR_Byte(0xC8,OLED_CMD);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
    OLED_WR_Byte(0xA8,OLED_CMD);
    OLED_WR_Byte(0x3f,OLED_CMD);
    OLED_WR_Byte(0xD3,OLED_CMD);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OLED_WR_Byte(0xd5,OLED_CMD);
    OLED_WR_Byte(0x80,OLED_CMD);
    OLED_WR_Byte(0xD9,OLED_CMD);
    OLED_WR_Byte(0xF1,OLED_CMD);
    OLED_WR_Byte(0xDA,OLED_CMD);
    OLED_WR_Byte(0x12,OLED_CMD);
    OLED_WR_Byte(0xDB,OLED_CMD);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
    OLED_WR_Byte(0x20,OLED_CMD);
    OLED_WR_Byte(0x02,OLED_CMD);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
    OLED_WR_Byte(0xA4,OLED_CMD);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
    OLED_Clear();
    OLED_Set_Pos(0,0);
}

模拟I2C方式字节数据的函数为:
void Write_IIC_Byte(unsigned char IIC_Byte)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m,da;
    da=IIC_Byte;
    SCL_low;
    for(i=0;i<8;i++)
    {
        m=da;
        m=m&0x80;
        if(m==0x80)
        {
            SDA_high;
        }
        else  SDA_low;
        da=da<<1;
        del_t(20);
        SCL_high;
        del_t(20);
        SCL_low;
        del_t(20);
     }
}

实现字符串显示的函数为:
void OLED_ShowString(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chr,uint8_t Char_Size)
{
    unsigned char j=0;
    while (chr[j]!='\0')
    {       OLED_ShowChar(x,y,chr[j],Char_Size);
            x+=8;
            if(x>120){x=0;y+=2;}
            j++;
    }
}

实现图3所示显示效果的主程序为:
int main(void)
{
    BOARD_Init();
    gpio_init.Pins  = GPIO_PIN_5;
    gpio_init.PinMode  = GPIO_PinMode_Out_PushPull;
    gpio_init.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
    GPIO_PinAFConf(GPIOD, gpio_init.Pins, GPIO_AF_15);

    gpio_init.Pins  = GPIO_PIN_8;
    gpio_init.PinMode  = GPIO_PinMode_Out_PushPull;
    gpio_init.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
    GPIO_PinAFConf(GPIOA, gpio_init.Pins, GPIO_AF_15);

    OLED_Init();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20,0,"EVB-L0136",16);
    OLED_ShowString(20,2,"MM32L0136C7P",16);
    OLED_ShowString(20,6,"jinglixixi",16);
    while (1);
}

3 显示效果

掌握了GPIO口的使用,还可以对其它的I2C设备或SPI设备进行驱动。

网友A:
GPIO能直接驱动?

网友B:
用I2C驱动效率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I2C驱动效率更高。

费事,灵活性差!

网友C(2023-01-01):
一般来说使用GPIO口驱动OLED屏 需要使用哪种模式呢

网友D:
为什么说这种使用方式的灵活性比较差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费事,灵活性差!

感觉是不是iic的速度应该能快一点呢 但是我觉得不是很好调试

网友F:
直接使用io口进行oled屏幕的控制 一般需要多少个引脚呢

网友G:
OLED屏驱动需要的是并口驱动还是串口啊

网友H:
做这种屏幕的驱动  一般最小的数据需求量是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来说使用GPIO口驱动OLED屏 需要使用哪种模式呢

只用输出模式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H:
做这种屏幕的驱动  一般最小的数据需求量是多少啊

除程序占用的空间外,就是字库所需的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说这种使用方式的灵活性比较差呢

一般I2C所分配的引脚是相对固定的,而使用GPIO口则几乎没有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G:
OLED屏驱动需要的是并口驱动还是串口啊

严格将是I2C接口,可以看做串口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使用io口进行oled屏幕的控制 一般需要多少个引脚呢

2个

网友I:
使用GPIO口驱动OLED屏输出模式就行